电工电气
绝缘穿刺线夹的优点

楼主(2006-06-02):
绝缘穿刺线夹是一种为低压绝缘线(缆)的连接而专门设计的产品,通过刺破线(缆)的绝缘层而连接主线和支线,具有如下性能特点: 1、 采用穿刺结构,安装简单,绝缘导线无需剥皮。 2、 线夹为自密封结构,防潮、防水、防腐蚀,延长了绝缘导线及线夹的使用寿命,在水下30cm深处加载6KV电压持续1分钟,绝缘无击穿现象。 3、 产品采用特制力矩螺母,其稳定的穿刺压力既能保证有效的穿刺又能在不损伤线(缆)的同时,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和热循环状态。施工质量不受施工人员技术水平影响,确保连接可靠。 4、 接触刀片选用镀锡铜合金,不仅能保证足够的接触面,而且适用于铜、铝的过渡。 5、 绝缘壳体玻璃纤维以增强本体强度,抗光照及环境老化。绝缘强度可以达到6KV。机械实验表明在导线的拉断力下,线夹没有破裂。 6、 电气接触电阻小,在大电流情况下,线夹的温升小于连接导体的温升。冲击电流可达15KA。 7、 线夹穿刺面采用弧形设计,适用于同径、异径线(缆)的连接,连接范围广,可从1.5mm2-240mm2。 更多请访问:http://www.nowking.cn

网友A:
此项技术应该推广。线夹是用在电缆中间和终端头的连接吗?高压电缆也行吗?因为楼主提到了可耐压6KV。最好还说说适用范围及施工工艺。

网友B:
昨天看{霹雳娇娃}的电影上,就是用这夹联接信号的.

楼主:
典型应用
■ 架空低压绝缘线(缆)连接
■ 低压绝缘进户线T接
■ 大楼配电系统电缆支持
■ 地下低压绝缘线(缆)连接
■ 路灯系统
* 冲击电流试验按法国NFC33020C。标准即电流强度应为100A/ mm2,历时1秒。线夹在200次冲击下,无损坏且接触电阻劣化小于5%。
为了确保线夹的机械与电气性能,产品由高品质的材料制成。接触刀片特选镀锌铜合金,不仅保证了最优的接触面,而且适用 于铜铝的过渡。防水密封采用优质橡胶圈及硅胶,确保25年不变质。绝缘壳体掺入玻璃纤维以增加本体的强度,达到最佳机械性能。
特制的力矩螺母,确保每个线夹的安装都达到最佳状态。恒定的穿刺压力,即保证了有效的穿刺又在不损伤导线的同时,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及热循环状态。一改传统并沟线夹的不稳定性。25年以上成功的运行实践,证明绝缘穿刺线夹是最优胜的绝缘缆连接器。
为了保证良好的性能及质量,产品进行了以下实验:
■ 机械性能:在导线的拉断力下,线夹没有破裂。
■ 温升性能:在大电流情况下,线夹的温升小于连接导线的温升。
■ 热循环性能:200次每秒100A/mm2大电流过载,接触电阻变化小于5%。
■ 防水绝缘性能:在水下30厘米,加6kV电压持续1分钟,无击穿现象。
■ 抗腐蚀性能:在二氧化硫和盐雾环境中做3次14天的循环测试。
■ 环境老化性能:在紫外线,干燥和潮湿的环境中,温度变化和热冲击中暴露六个星期。

楼主:
就不知道绝缘穿刺夹在国内使用怎么啊?

网友C:
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实际应用好像不是很好,我估计生产该产品的厂家接线时也很少用。

楼主:
该产品不知道市场前景怎么样?

网友D:
偷电的人N年前就发明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