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频繁启停控制请教

楼主(2006-06-02):
要求启停400次/分钟,速度要求1000转/分种。要求精度2mm。什么样的步进系统能达到要求?
我担心高速急停有过冲不能保证停的精度。两套步进系统一个负责拉动,一个负责切割,每次停时靠电眼触发。

网友A:
“要求启停400次/分钟,速度要求1000转/分种”
平均速度还是瞬时速度?

楼主:
平均速度

网友B:
步进电机很难达到次要求

网友C:
选用普通伺服要慎重,有可能实现不了,启动值动频率太高,伺服的制动能量释放不掉,你的转速在1000比较危险

网友A:
这个要求,我觉得伺服也悬。步进,理论上可以没有加速过程直接启动,但是,1000rpm也太高了一点。

网友D:
正好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我想用i/o控制卡+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在1毫秒的时间内瞬时转动1-10个步进角(每分钟要求频繁启停500次),带动圆盘推动一个工件,负载很轻约20克左右。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1毫秒的时间内瞬时转动1-10个步进角

一个步进角是多少?如果是细分以前的不进角,就我个人的经验,还是算了吧。

网友E:
见过一台10年前的英国产制鞋机,一个异步电机带编码器,电机负载端是凸轮带动,编码器的输出接到一个单片机板上,单片机发出两路高速脉冲,带动伺服插补,实现3000次/分钟的启停,凸轮动作一次,插补才能走一下,而凸轮就真的达到3000次/分钟的启停,一直想仿做一台,后来一分析,还是作罢,请问高手有没有合适的方案?

网友A:
实现3000次/分钟的启停,这种动作不是不能做,但是需要响应速度比较高的驱动器和控制器。如果3000次/分钟的启停,每次还要转到1000rpm的速度,个人认为就不是很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