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4.4KW安川伺服系统输入电源用单相AC220V影响有多大?(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

楼主(2006-06-02):
由于近期铜价大升,对变压器单价影响很大,原设计用于平板输送的日本4.4KW安川伺服系统,输入电源为三相AC380转AC220V,现只能取消,改为单相AC220V输入。请问:
4.4KW安川伺服系统输入电源用单相AC220V影响有多大?(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
包括最大力矩、额定力矩,速度、电流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A:
那不行,3-380母线是400v
2-220母线是300v
不低电压报警?

楼主:
伺服驱动器输入为3相AC220V

网友B:
把缺相报警封掉才可以。

楼主:
伺服驱动器电源端子L1、L2、L3接法:
单相中的火线接L1、L3,零线接L2。
试机正常。但不知包括最大力矩、额定力矩,速度、电流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C:
说白了就是单相整流和三相整流地区别,输出力矩会下降(缺相报警封掉),如果原来是大马拉小车地话还能用,但不是长久之计

楼主:
群:
输出力矩会下降,下降多少?5%可接受,20%要考虑,30%或更大则要放弃 。

网友C:
要看你原来是什么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做试验,如果原来就是满负荷(或差不多满负荷)运行的话,尤其你是位置控制,可能会造成系统不稳定和振荡我想你还是放弃把,

楼主:
在设计上本系统(三相AC220V时)有20%的余量(力矩)

网友C:
我觉得不可行

网友D(2007-07-17):
缺相报警怎么封呢?

网友E:
变压器值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