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中断的程序)

楼主(2006-06-02):
各位三菱的高手:
    在下是一个新手,对编中断程序的时候始终搞不懂,像中断程序,先驱动EI,然后是中断指针比如:I101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是不执行中断例行程序,是不是还要驱动其他的什么软元件吗?像转移指令CJ也是出现一样的问题,我都是按照编程手册上面做的,就是搞不懂,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PLC中的中断一般是外部中断,只接受外部实际的输入信号,而不能内部强制.例如;X0对应于I001,X1对应于I101......

网友B:
能再讲详细点吗?

楼主:
我是用的外部中断,现在的问题是,接受了外部信号后,它不执行对应的中断。比如:X0由OFF变为ON的时候,I001不执行。我想问问在编程中有没有其他的技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