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7-200做汉字输出,

楼主(2006-06-02):
请教如何用S—7-200做汉字输出,

网友A:
除非用HMI,肯定不能实现

楼主:
请问一下LED显示汉字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B:
led能显示汉字吗?
除非是很大的LED阵列.如果那样的话,也不用考虑它里面的具体程序了吧,只要知道它的通讯协议就好了

网友C:
用PLC控制打印机算汉字输出吗?

网友D:
晕了   就不是一回事   汉字输出的最终要求还不是要输出代码  一个二进制数列   要不用PORT  做也是很好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饼子在 2006-6-3 11:28:00 发表的内容:
  晕了   就不是一回事   汉字输出的最终要求还不是要输出代码  一…
--------------------------------------------------------------------------------------------
  请教PORT是什么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hone在 2006-6-3 11:30:00 发表的内容:
  用 ASCII码
--------------------------------------------------------------------------------------------
  输出怎么做。当然知道在计算机里是ASCII码,关键是输出怎么做

网友E:
哈哈,可以自己做个小汉字库,然后自己定义汉字代码,麻烦一些,别人想用也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