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文本显示器

楼主(2006-06-02):
大家好:变频器能和TD200文本显示器通讯吗?

网友A:
直接的话估计不可能(个人感觉),加个中间媒介应该可以

网友B:
不一定吧   TD200是不是专门为S7-200做的哪?问题很多   如果用TD200  那么在变频器里就应该有提供专门数据区作为数据交换   我是见过有用其他触摸屏直连变频器的   TD200太低端  应该是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