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频繁跳

楼主(2006-06-02):
我厂有一台变频器最近经常跳,故障信号"过压",有时其他故障,发现变频器启动时变频器内部接触器在变频器通电后1-2分钟才吸合,是否是直流电容有问题,{降速调至20}.请师傅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过压:你那里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
变频器启动时变频器内部接触器在变频器通电后1-2分钟才吸合:这可能由于变频器内部充电电阻过大导致的.
唐山的是什么品牌啊?如果有资料的话比较容易判断一些.

网友C:
个人建议:检查一下外部机械部分,看看是否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再找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此变频器已使用6-7年了,以前未发生此类现象,只是最近经常跳,有时跳了自己又能起来。外部供电正常。机械问题不大,因为跳了以后重新送电就能起来。

网友D:
可能是电压检测部分电路出问题了!要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变频器维修中心

网友E: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滤波电容吧?可能容量不够了
如果要使这问题,我们可以维修,010-62121601 北京科兰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F:
老了,该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