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示波器怎么换伺服电机轴承

楼主(2006-06-02):
我的伺服电机轴承坏了,要更换必须去掉旋变,可没有示波器该怎么更换伺服电机轴承?

网友A:
请讲一下‘示波器’和‘伺服电机轴承’的关系。。。。?

楼主:
你好周公,我没把握装好旋转变压器.换轴承要先去掉旋变,听前辈们说旋变的零位要求很精确,需要用示波仪定位.我不懂伺服,见笑了.

网友B:
KEB的伺服可以自学习零位,如零位差别过大,会造成电机过载

楼主:
电工A:我用的是LENZE交流伺服电机,旋变转子在电机轴上滑配,轴端有压紧螺丝,没有定位键,应该是增量式的吧(不太懂),电机有同步也有异步的,不知调零位是调旋变的定子还是转子?拆过异步电机旋变,保持定子的原位,转子随便套在电机轴上,工作正常,同步电机却不行了!我只有指针表测定子阻值.

网友C(2011-12-27):
用记号笔画好轴与电机外壳,编码器活动底座与与轴,编码器活动底座可活动定位圈与电机外壳的定位线共三条线,装的时候按线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