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万用表进行修复和选型

楼主(2006-06-02):
各位:
    小弟是仪表新手,现在使用的FM9205的数字万用表,因为粗心大意经常将表内0.5A的保险烧掉,最近将手上的两块表都烧坏了,换上新保险也不能正常使用了.请问能修复吗?怎样修?

  如果我要换新表,大家能给我建议买那种表好?我现在使用主要测量 MA  MV 电阻.

楼主:
 最好是800元人民币左右的.

网友A:
胜利公司的 DT860D ,800 元买五六个。
750V 以内AC/DC 电压自动换档(交流自动显示‘AC’)、0.1~M欧姆电阻档自动换档,200mA、10A AC/DC 电流。基本不会烧。
可测通断、二极管。
体积小、省电。

网友B:
   我们这有个公司月薪3000都请不到数字表维修工,原因是万用表不但要修好,还要修准。数字表看似简单,其实那里面复杂的逻辑结构环环相扣,小心吐血。

楼主:
谢谢 周公的推荐。

网友C:
如果一个人经常坏万用表那最好改行别做电工!
万用表的损坏绝大多数是因为马虎造成的,极少数是碰撞原因或表的质量原因。
使用万用表经常坏的人对电工电路同样的马虎,很容易发生事故!

楼主:
吊儿郎当是电工哦!

网友D:
烧了N个万用表了,就是没被电过.
是不是要换工作啊.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木工在 2006-6-4 21:12:00 发表的内容:
  烧了N个万用表了,就是没被电过.
是不是要换工作啊.
-

   那要看你老板是不是花得起了

网友E(2006-07-07):
我的数字万用表DT9973不慎烧毁,经过如下:
  表笔插在200mA,表盘拨到AC700v ,测量AC220V,立即烧毁,屏幕无任何显示,内部保险丝烧毁,换上保险丝仍然不行,但有两处网状印刷电路铜箔烧毁(较小),周围元件并无损坏,请教各位还能修吗,谁有DT9973(深圳滨江)的电路图请提供,多谢了!!
songpy333@163.com

网友C:
数字万用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耐峰值电压能力很差。主要是一些可控硅、大功率高压场效应管推动电路中,往往有脉冲尖峰。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这些电路要小心,就是你拨到较高的电压档位,也可能因尖峰损坏数字表。

网友F:
做电工这行还是小心点好吧 慢点就慢点 淹死的多数会游泳 电死的多数是我们电工哦~~~~

网友G:
做电工这行的要求做什么事都要认真仔细,表烧坏了是小事,人烧坏了就玩完了,上面周公的建议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