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C800F冗余切换停机的问题

楼主(2006-06-02):
我公司AC800F冗余系统,出现以下故障:
机组正常运行时,出现莫名的CPU主从切换,并且切换过程中,主CPU重启。
停机后,作试验,将冗余电缆拔掉也出现相同的现象以及报警信息,信息如下
信息表显示:不带当前过程值冗余启动
用IE访问CPU:PBM1:ERROR OX1001012A  in PMEVFC. Line 2290
REDT:oxffff0051  in REDTGL.d in line 765
 REDT:oxffff0121  in REDTGL.d in line 819
机组在出现此故障前。曾安装过OPC SERVER,因此曾怀疑过时OPC引起的,但OPC程序删除后,重新更换CPU后,仍然出现以上故障。

那位高手,可以帮助我们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们的组态程序中关于PS的参数检查过没有?

网友B:
很厉害的问题,来这里学习。

楼主(2006-09-08):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ABB的技术人员,最终的答复是:
1、两个EI803F之间的冗余电缆有虚接
2、工程施工过程中接地做的不好,但目前接地没办法测
   通过这次故障,我觉得AC800F的冗余并不是很严格意义的冗余,请各位使用AC800F的用户,要注意你们的冗余电缆,一旦这个电缆有问题,整个系统停机!但PS机架式的没问题。
   我现在都不理解的一个问题:冗余电缆出问题,为啥非要把正常运行的CPU停掉呢?!

网友A:
程序做的不好,在加载时也会导致停机

网友C(2006-10-27):
    路过向高手学习啊 !!!!!!!

网友D(2007-07-28):
ABB AC800F的切换原因太多了,
电源,以太网,
冗余电缆就是普通的网线

网友E(2007-12-19):
我也遇到过停机问提,重新上电

网友D: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ABB的技术人员,最终的答复是:
1、两个EI803F之间的冗余电缆有虚接
2、工程施工过程中接地做的不好,但目前接地没办法测

这两句话简直就是废话!你让他们给你做一根网线,还有你让他们指导你接地,出问题再说.

网友D:
建议你看看这篇文章:
DCS以太网系统需要真正的冗余
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6162

网友F:
AC800M的冗余线出问题,貌似也同样出问题

不过我还没碰到过,我这里用了20对AC800M的

网友D:
HONEYWELL C200 FTE Bridge(TC-FTEB01)一个模块上两个以太网网口,和四块以太网卡交叉冗余类似.一边一个网卡和双交换机连接怎能不出问题呢?

网友D:
根本就没必要怀疑OPC,它自己的软件怎么会和自己的软件冲突呢?

网友D:
前提是机组正常运行,把冗余电缆拔掉,导致正常运行的CPU停掉,这样的情况只能是产品问题.

网友G:
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跟楼主说的一模一样,我们的系统不是经常出问题只是偶尔来一次。请问搂住哪里的?不会我们说的是一个地方吧

网友H(2009-04-14):
我这边也是冗余出问题了,那天更新下载了一下AC800F控制器后,就发现冗余的那一台控制器上的一块F840状态不对了,接着就是冗余失效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头痛啊

网友I:
有关ABB DCS相关问题可以来电咨询,项目信息欢迎来电洽谈,实现双赢!上海迪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雷工13651917255  www.deba.cn

网友J(2010-06-24):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K:
我们这的前见天出现过这个问题,我更换了冗余电缆,调整了Profibus的网络架构,这几天运行还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L(2013-08-27):
  上面楼主,我用的CI840闪一下,停机,后马上恢复正常。开机也正常。更换一对CI840模板。

 运行10天后又出现“单元诊测故障”,现经常报警,啥问题。更换到其他地方的模板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