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06-06-03):
我公司现一产品笔记本,由于做结构时蜂鸣器与一IC靠得太近,现造成对IC的干扰,而IC又是推动散热风扇工作,现风扇工作时出现电磁声很大,从而产品品质不过关,那位大哥有好的方法解决此问题,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把蜂鸣器的位置改变一下.
如果结构改变不了
IC是什么结构的片子.
可以更换抗干扰强的芯片.并作一些抗干扰措施.

网友B:
先分析干扰的方式或途径(是空间幅射还是通过线路耦合等),再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

楼主:
谢谢各位,现我们也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