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伺伏电机使用中的一些困惑,请高手解答(欢迎刘老师,和亦云人云老师)

楼主(2006-06-03):
先感谢亦云人云老师在我那个关于三羊伺伏电机的解答
我现在在学校读研究生,顺便也一直做项目,
现在关于电机有下面的问题不明白,请各位老师,高手帮忙解决:
关于步进
1,细分的概念,
   细分的概念我一直不明白,所以是这么理解的,所谓几细分就是把频率下降了几倍,不知道对不对?
2,步进电机的正常工作频率
   我用的雷晒的驱动器,发现它要求最小周期是3US,大概就是333KHZ吧?(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正常我给步进电机的脉冲只有3K左右,不知道步进电机在输出扭距正常的情况下,它的脉冲是多少到多少?
3,正常应该是多少细分才能做到不震动?
关于伺伏
1,交流伺伏的定位功能怎么样?
   我知道交流伺伏是可以定位,但是不知道和步进向比,是强,还是弱?
2,交流伺伏的理想工作频率是多少?
3,交流伺伏和直流伺伏想比较各有那些优点?

问题很多,有些问题查了网,看了书,但是没有这么针对性,只是找到了一个步进和伺伏对比的文章,这里就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A:
1、建议检索本版精华贴

2、所谓333K,应该是可接受的最大频率,而且,这应该只是驱动器可接受的信号频率,真给这个频率的脉冲,不一定保证电机可以正常转动。所谓输出扭矩正常,这要看步进电机厂家提供的频-矩曲线

3、不可能有完全不震动的情况出现,震动小到什么程度对你是可接受的,或是可忽略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1、这不是简单的强弱可以说清的,从好的方面说,步进定位后有保持力矩,即使外部有小的扰动也不会抖动,伺服定位可靠,即使有外部大的扰动也会自动补偿。从不好的方面说,步进在外部有大的扰动时,一旦造成式步,就再也回不来了,伺服即使正常定位,也会轻微的抖动

2、交流伺服的理想工作频率,我没有这样的概念,只知道交流伺服在低速下不太好控制,一般不建议工作在每分一转以下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