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PLC的编程接口他的公接头是叫做什么插头啊!!加急电报!

楼主(2006-06-03):
比如说或者是:232的接口、422接口等等,谢谢了!!!

网友A:
三菱编程接口为R422。

楼主:
现在有个大问题了!!我现在找不到他的公插头了!!请教他的公插头叫做什么插头呢?麻烦指点一二了!!!!

网友A:
就叫九针公头。

网友B:
在PLC的左侧靠下,有个盖子,你拔开就看到编程插口啦.也叫键盘插口,它是圆的.看来你是初学者.

楼主:
 520飞鱼: 你好啊!!应该是8针了··请教这个在那里能买到呢?

网友C:
 三菱编程接口RS232/RS422。 在PLC的左侧靠下,有个盖子,你拔开就看到编程插口啦.也叫键盘插口,它是圆的(8PIN).
 或RS422接口(25PIN).和PLC供应商联系!

网友D:
给你个原理图,有接口型号,购买时可能方便一些。

网友E(2018-07-08):
各种插头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