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260的存储卡问题

楼主(2006-06-03):
各位高手好!
我有一块新存储卡,插入CP260后却怎么也认不出来,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还请教更换新存储卡的详细操作步骤?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B:
储存卡的型号是什么?在cp260中这种储存卡是作为额外的储存介质存在的,也就是软件中的memory card。

换卡顺序就是断电--取下老卡--插上新卡--上电--下载程序。

认不出是不是 cp260 的接口有问题?

楼主:
用的是AS V2.5.1.9,
更换CPU也一样认不出来,

网友B:
那有可能是卡坏了,是新的么?

楼主:
是新的,看来也只可能是卡坏了.

多谢啦!

网友A:
还有你下载程序步骤一定要正确,否则也会读不出卡的

网友C(2006-07-12):
另外,拨码必须在6位置,否则卡不检测。

网友D(2009-09-15):
各位高手好!我用的是贝加莱cp260,现在cpu面板error一直闪灯,请高手赐教,谢谢。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D:
哪位大侠有贝加莱cp260编程说明书请发一份给小弟邮箱www.qiuhuiqiu@qq.com谢谢

网友D:
各位高手好:cp260怎么样用卡下载程序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另外,拨码必须在6位置,否则卡不检测。

大哥您有具体联系方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还有你下载程序步骤一定要正确,否则也会读不出卡的

您好

     我用的是cp260 2005系列,cpu上没有插卡,现在我想换cpu,没有软件,能否用卡下载程序,请赐教谢谢。

网友D:
对:gongkongedit 关于储存卡的型号是什么?在cp260中这种储存卡是作为额外的储存介质存在的,也就是软件中的memory card。

换卡顺序就是断电--取下老卡--插上新卡--上电--下载程序。

认不出是不是 cp260 的接口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您好
      cp260用的是哪一中卡,哪里有的卖。

网友E:
cp260卡我有,拆机的

网友F(2010-07-20):
我有一块新存储卡,插入CP260后却怎么也认不出来,请问会是什么原因?

答:注意微开关的位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