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06-03):
DCS与多个设备进行485通讯时,通讯时好时坏

网友A:
一般多为硬件问题;
或者存在干扰(检查一下屏蔽、接地)。

网友B:
有可能使你程序问题或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另外再檢查配線是否有接觸不良.
二線式 RS-485 是半雙工通信, 不可有兩個(或更多)端點同時發出信號.
可以多加一個 Monitor 端點, 看看 bus 上的信號是否正常? 是否主控端未正確發出? 或是設設備端未正確回應? 還是信號相沖變成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