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焊机的简单维修

楼主(2006-06-03):
逆变焊机的简单维修

常见故障及修理方法

2 故障现象:亮电压异常指示灯

引起原因:由于开机动作过慢,开关接触不同步引起。

解决方法:可关机后重新再开。

引起原因:供电电压缺相或输入电压过高或过低(大于440V,或低于320V),超

出焊机正常工作范围。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交流三相380V是否正常。

2 故障现象:风扇不转,同时亮电压异常指示灯

引起原因:供电电源缺相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交流三相380V是否正常。

2 故障现象:风扇不转,同时亮温度异常指示灯

引起原因:风扇损坏,引起IGBT模块发热。

解决方法:打开机箱,掉换风扇。

2 故障现象:温度异常指示灯亮

引起原因:超过额定负载率使用,IGBT温度超出正常使用范围,自动报警。

解决方法:可空载开机,让风机自动散热,IGBT降温后即可恢复正常工作。

为避免IGBT升温过高,请按说明书标注的额定负载率使用。

2 故障现象:电流异常指示灯亮

引起原因:如果是空载出现此现象,或焊接电流并不大却常常出现此现象。说明

过流报警环节太灵敏。

解决方法:换电路板。

引起原因:如果长时间工作于大电流状态,引起电流异常指示灯亮。请立即关机

待机内温度下降后再开机,如重新开机后仍不能恢复正常,说明电焊机内IGBT或

主变压器已经损坏。

2 故障现象:开机后电压表上空载电压指示值偏低(小于65V)

引起原因:显示电压表指针有偏差。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两快速接头端之间电压值,在

65V-75V之间。说明本机空载输出正常。换显示电压表头。

引起原因:交流接触器不吸合。

解决方法:查出原因,代换相应元器件。

引起原因:某一只IGBT开路。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下流电压档测量(+),(—)两快速接头端之间电压值,在

30V-45V。说明全桥方式的逆变电路中有一只IGBT管已经开路,查出损坏的模块,

换新的模块。

2 故障现象:空载时显示电压值为0

引起原因:电压表引线已断或显示表已坏。

解决方法:用万用表下流电压档测量(+),(—)两快速接头端之间电压值,在

65V-75V之间。说明本机空载输出正常。关机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压表两根引

线分别到(+),(—)两快速接头端是接通的,说明引线未断,则可能是电压表

已坏,换表。

引起原因:电路和板上元件损坏。

解决方法:查出损坏的电路板,换电路板。

引起原因:IGBT已损坏。

解决方法:关机拆下IGBT管,判别IGBT管是否已经损坏。并换之。

2 故障现象;电流不稳或焊接效果不好

引起原因:焊机内某些零部件接触不良。(例:IGBT引线端松动。电解电容两端

平衡电阻脱落等。)

解决方法:打开机箱,查找故障点,重新连接好。

引起原因:面板上“推力电流”“引弧电流”旋钮调节得不合适。

解决方法:一般焊接时请把“推力电流”“引弧电流”旋钮调节到最小位置。

引起原因:如果WSM型脉冲氩弧焊机在手工电弧焊时电流不稳。解决方法:请查一

下前面板上,“直流”,“脉冲”开关,在手工电弧时应当指向“直流”。否则

要发生振荡.

网友A:
逆变焊机常见的是220V的,380V的少见,380V三相输入的更少见!
你说的是三相整流焊机吧?

网友B(2006-11-27):
380V三相输入的现在不少了,适合流水作业,焊件要求高的产品。价格很高。

网友C:
不错!我以前修过几次,不过是单相的

网友D:
是不是三相整流焊机呀?

网友E(2007-09-25):
380V三相输入的现在不少,占我们单位60%

网友F:
是TIG焊机

网友G(2009-03-07):
看来是行家,愿意交流的话,我们联系一下好吗?

flay_men@163.com

网友H(2009-06-27):
不知道有三相的显示缺相是什么原因

网友I(2012-03-30):
单相200逆变焊机为什么开机黄灯亮不起弧,拔掉一个逆变器上供电插线后再插上又好了。用几天又这样了。怎么办?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J:
.基本结IGBT,开关管测试仪具有下列特点:①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②显示直观,稳定性好;③操作简单方便;④便于动态及在线离线测量;⑤工作可靠性高。

IGBT,测试仪以其高可靠性、轻携带方便和高可靠性操作简单方便而被广泛用于各种功率IGBT,COMS管的测量。深受广大电子爱好者,及电子电器维修者的喜爱,是一种理想的检测仪器

构与原理

IGBT,开关管测试仪的结构,电源部分用一块9V集成电池供电,电路部分用专用芯片提供驱动信号。显示部分为高亮发光二极管直观明了。只有三条引出线与被测器件相连。

测量原理是根据IGBT,COMS管,开关器件的特点,经过研制设计的一种操作简单方便,同时可显示IGBT,COMS管,开     关器件的开通与关断的特性,安全可靠对器件无损伤

一.            使用说明书

1 把IGBT,开关管测试仪的三个条引出线分别对应接在

IGBT,COMS管的三个极上,打开电源开关,指示灯闪烁

闪烁说明驱动正常红灯,绿灯闪烁说明IGBT,COMS管正常。绿灯亮说明IGBT,COMS管开通,灭时为为关断状态  ,同时它还可以检测二极管,导线,光耦,三极管  等的通断状态

如有更详细的理解和技术支持电话15801070242,郑工原为您提供热亲周到的服务

一.基本结IGBT,开关管测试仪具有下列特点:①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②显示直观,稳定性好;③操作简单方便;④便于动态及在线离线测量;⑤工作可靠性高。IGBT,测试仪以其高可靠性、轻携带方便和高可靠性操作简单方便而被广泛用于各种功率IGBT,COMS管的测量。深受广大电子爱好者,及电子电器维修者的喜爱,是一种理想的检测仪器构与原理IGBT,开关管测试仪的结构,电源部分用一块9V集成电池供电,电路部分用专用芯片提供驱动信号。显示部分为高亮发光二极管直观明了。只有三条引出线与被测器件相连。测量原理是根据IGBT,COMS管,开关器件的特点,经过研制设计的一种操作简单方便,同时可显示IGBT,COMS管,开    关器件的开通与关断的特性,安全可靠对器件无损伤一.           使用说明书1 把IGBT,开关管测试仪的三个条引出线分别对应接在IGBT,COMS管的三个极上,打开电源开关,指示灯闪烁 闪烁说明驱动正常红灯,绿灯闪烁说明IGBT,COMS管正常。绿灯亮说明IGBT,COMS管开通,灭时为为关断状态 ,同时它还可以检测二极管,导线,光耦,三极管 等的通断状态 如有更详细的理解和技术支持电话15801070242,郑工原为您提供热亲周到的服务

网友K(2012-10-12):
氩弧焊机开机风扇转绿指示灯亮24V电压正常按焊接开关电磁阀动作无高压声划弧也不起弧。请教高人、

网友L(2013-07-24):
本公司坐落在佛山顺德北滘镇碧江工业区,是 一家技术产业型的 实业公司,专业制造各种电阻焊机设备,风扇网罩成型焊机设备,宠物笼成型焊机设备, 置物架成型焊机设备,衣架成型设备,除尘虑袋骨架成型整套设备,产品广泛用于各种五金制品,工艺行业,汽车行业及家电行业等。

 主要产品有:网罩骨架单点机,外环机,中环机,数控打圈机,液压机,修边机,对碰机,网罩提手机,点焊机,T型焊机 自动折弯机 排焊机,缝焊机,龙门焊机,机器人焊机,打链机,打扣机,压扁机,调直切断机 ,衣架钩组合机,桶耳机,宠物笼专用焊机等。

  联系人:舒朝阳

联系电话;18664238708   QQ:1292895884

  http://zhaoyang81.taobao.com

网友M(2015-02-02):
说得太笼统了,不够详细啊

网友M:
有没有维修直流IGBT电焊机,氩弧焊,等离子切割机方面的专业书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