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6-06-03):
 温控表+周波控制器+固态继电器,负载三角形接法,在运行时发现有一相电流比其他两相高4A左右,三相电阻是平衡的,感觉没法理解,请各位从原理上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加热器用了多久了?检查接触是否松动,特别是触发信号!

楼主:
这是新设备,触发信号(脉宽调制脉冲PWM)是并联形式加在固态继电器上,感觉不好理解,还是请大家帮忙!

网友B:
正常现象

楼主:
请JJQ从原理上分析!多谢!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奇怪 ,请问刚加温时,测量温度与设定温度偏差很大时,也是“一相电流比其他两相高4A左右”吗?

楼主:
耐压:如果温控仪100%输出时,是几乎没有偏差的,请指教!

网友D:
奇怪,"如果温控仪100%输出时,是几乎没有偏差的,请指教!"需确认一下上面这句话中的“偏差”是指三相电流的偏差吗?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那么请问出现“一相电流比其他两相高4A左右”的现象是在什么情况下?

楼主:
当温控仪没有全功率输出时,例如:温控仪输出为50%时,会出现三相电流的偏差,而在温控仪100%输出时,三相电流几乎没有偏差的

网友D:
“触发信号(脉宽调制脉冲PWM)是并联形式加在固态继电器上”和“当温控仪没有全功率输出时,例如:温控仪输出为50%时,会出现三相电流的偏差,而在温控仪100%输出时,三相电流几乎没有偏差的”还有“温控表+周波控制器+固态继电器,负载三角形接法”
    根据上面的情况进行分析,温控器输出量的单位以百分数计,50%=0.5,而导致固态继电器通电状况是:通-断-通。。。。。。通电时间应为正弦波周期的整数倍,通电时间与断电时间之和PWM脉冲控制周期,也应为正弦波周期的整数倍。对应控温仪的不同输出,反映到固态继电器就是其通电率(占空比),脉冲是并列形式加在三相固态继电器上,意味着控温仪要求固态继电器输出占空比都相等,但是三相电加在继电器上的电压相位互相相差120度,这样导致一相继电器的通电时间要比其它两相的两个继电器多一个通电周期,如50ms,就这不起眼的50ms,对于温控仪输出100%时,三相电流几乎看不出偏差,但是当温控仪输出小于50%时,偏差显得愈来愈明显,输出越小偏差越明显(百分数)

楼主:
我只是不理解为何总是那一相电流高一些,电压相位互相相差120度,可导通时机是随机的,为何固定到某一相电流高?

       还请指教!

网友D:
:三相中心不接地周波方式,由于SSR 中心零点是浮动的(过零SSR 不能同时
导通),不可避免造成与控制器电源同相端的负载电流大于其它两相。在应用时,可调整加热器功
率对称度或交换动力输入线的相位。对三相中心接地负载或PWM 输出方式,负载电流是平衡的。

楼主:
周波控制奇就是PWM 输出方式啊,还是不理解

网友D:
"周波控制奇就是PWM 输出方式啊,还是不理解"周波控制器就是PWM输出方式?它应该有两种输出方式:一种是周期过零,比例周期固定(如4s)PWM输出方式,另一种是周波过零,周期不固定的周波方式,用户可设置人一种输出方式。楼主确认是前一种输出方式吗?

楼主:
周波控制器无论是周期过零还是周波过零,都不应该造成某一相电流高一些。
 请“耐压”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E:
能用其他的方法吗?

楼主:
问题没有搞清楚啊!帖子不能沉了

网友D:
周期过零(比例周期固定,如4s,PWM调制)输出和周波过零输出波形不同,如当输出50%时,周期过零输出波形负载通断电情况是通电两秒,共通100个整正玄波,断电两秒时间,周期为4s变化。而周波过零输出波形负载通电两毫秒,断电两毫秒时间,周期为4ms变化。
    要想搞清问题,首先要确认输出波形方式,根据问题现象,分析为周波过零输出方式。
    至于奇怪讲:“周波控制器无论是周期过零还是周波过零,都不应该造成某一相电流高一些。”我认为周期过零PWM输出方式不会出现上述现象,而周波过零输出方式尤其是,当负载为角形连接或星形无中性线连接方式,即使负载平衡,也会出现一相电流过高现象,尤其是输出50%时。
    具体原理由于要牵涉波形图和可控硅触发和主电源相位差等,无法帖出波形图,用语言表达不太清楚,通过实践和思考,道理终究会明白。

网友D:
打字失误:“而周波过零输出波形负载通电两毫秒,断电两毫秒时间,周期为4ms变化。”应更正为“而周波过零输出波形负载通电20毫秒,断电20毫秒时间,周期为40ms变化。”

网友F(2006-09-13):
我这里有一套远红外烘干窑,有四个温区,用的是上海祖发的智能仪表,前三个温区比较稳定,但第四个温区稳定度很差。仪表、热电阻及连接线均更换过(与其他几个温区的互换),故障仍存在。用的是固态继电器控温,且加热管是单独三组220V电压的(非星形和三角形连接),有一组有时在仪表无输出时也不断电,固态继电器也换过,故障依旧。怀疑是干扰所致,请各位专家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G:
我有一台电机,热继电器频繁跳闸,电机体温度有60多度,电机的接线盒里温度也很高,但测量三相电也平衡,电流也正常,劳驾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H:
可能你的热继没调好,应该在电机额定电流,温度要看运行时间长短,温升大小.60几度应该没关系.

网友I:
“负载三角形接法,在运行时发现有一相电流比其他两相高4A左右”

建议:

1、将负载接线端对调一下;
2、如果,电流大的一相与接线端无关,则问题出在负载上;
3、如果,电流大的一相与接线端有关,则问题出在“周波控制器+固态继电器”部分;
4、然后将周波控制器与固态继电器连接对调;
5、如果,电流大的一相与接线端无关,则问题出在固态继电器上;
6、如果,电流大的一相与接线端有关,则问题出在“周波控制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