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大侠们问个问题

楼主(2006-06-03):
我有个小问题,用绝对位置编码器地话,如果我要位置从零开始,如果现在编码器输出地不是零位,是不是必须先手动转到零位

网友:
你既然说是一个小问题,
那你应该明白才对.
你的归零是正确的.

网友A:
绝对位置编码器
那干吗还归零

楼主:
因为我觉得,对于绝对值编码器而言,只有一个零位,如果我要位置从零开始,如果现在编码器输出地不是零位,先手动转到零位

网友A:
好,既然是绝对值编码器,就可以记录位置,即使不是在零位输出,也可以记录两者之间的差值,然后由上位机根据程序和初始位置(不一定是零点)来计算现在的位置

楼主:
哇,你真聪明,不愿意算,我喜欢转电机

网友B:
群同志,你很可爱^!^

网友A:
那你怎么知道你转到的就是零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