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唉不懂地太多

楼主(2006-06-03):
如果,一个编码器中可以计数一圈中地脉冲数和圈数,并通过电池保持,它算不算绝对值编码器,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但有的厂家而且是著名地厂家却宣称它是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应该算是的吧,不管机械的还是电子的,只要能记忆当前的位置就应该是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单圈、多圈
楼主,还是你先说说为什么你觉得不是吧

网友:
因为和基本定义不符,就像你说地单圈,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我说地不在此行列,所以我觉得单论编码器而言,他是增量地,单就系统而言,可以构成绝对系统,不知可以这样理解否?

网友B:
如果绝对值编码器没有上电池,它也只能是算增量编码器,你断电试试
就我个人的感觉,区别其实在电池上

网友C:
我觉得不太正确
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动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知道其位置,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靠计数设备的内部记忆来记住位置。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工作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过程中,也不能有干扰而丢失脉冲,不然,计数设备记忆的零点就会偏移,而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知道的,只有错误的生产结果出现后才能知道。
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

  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从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到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式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器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网友D:
测量原理基本差不多
不同的是绝对脉冲编码器的光电码盘刻录的透光缝是编码了的,按照编码盘读出的信号可以判断当前位置

网友E:
我把这种电池记忆的称为“准绝对式”

网友B:
大哥,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嘛
我算是丢人丢大了
还有一个问题,绝对值式编码器为什么还要用电池

网友:
  其实偶并不是太明白,这两天得到大家地提示,我又翻了翻资料,才有点明白,多谢简娜,希望以后多多提携

我把这种电池记忆的称为“准绝对式”,刘哥定义准确

网友D:
电池是为了在断电后也能保持机床的绝对位置

网友F:
应该不是绝对型的

网友B:
编码器是绝对的啊,电池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有些绝对值编码器是没有电池的

网友B:
楼上的,能举个例子吗?
我想查一查资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