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真空断路器的操作

楼主(2006-06-03):
请教一个问题:

   高压断路器的控制是否需要一个低压操作操作箱来控制?而不能直接在高压回路中合闸?

网友A:
看来你对高压设备了解的太少了。所有的高压回路的控制都是低压的。

网友B:
   高压断路器的控制一般为DC220V,有后备直流屏,但现在也有一部分电机储能的有用AC220V,但需有互为备用的双电源供电。不知我这样解释能否达到你的目的,因为我对你所提的问题没弄很明白。

网友C:
  我们公司用的是两用的,有DC220V直流屏和储能式两种

网友D(2007-04-19):
有关于真空断路器维护检修的资料吗?

网友E:
首先要了解高压真空断路器的结构,个人认为,在维护检修上主要关注点是;二次回路的储能机构\分合闸机械机构\辅助常开常闭节点.
80%以上的故障都出在上述位置.

网友F(2007-08-18):
高压开关当然是用低压来操作了,要不会出生命危险地!~
储能电极是交直流两用的(华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