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VB和台达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6-03):
我在作一个VB和台达PLC通信的程序,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要用VB控制PLC的Y0,Y1等端子,但VB和台达PLC只有03,06等功能并且不能控制Y0,Y1。有哪位高手能赐教。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写位装置的功能码。

网友A:
使用功能嗎05就可以了

网友B:
;01050500ff00f6crlf
强制Y0
建议察看PLC的通讯协议说明!!
同时PLC最好处于STOP状态!!!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台达PLC不能用05的指令,只能用03,06,10

网友C:
如老盖所说,台达PLC支持05功能码

网友D:
台达PLC MODBUS便利指令不支持05功能码,MODBUS便利指令对应的功能码:
1.MODRD(03功能码)
2.MODWR(06功能码)
3.MODRW(10功能码)
但台达PLC是支持05功能码的,也就是说能识别这个功能码的,要使用05功能码,可用RS指令或者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或者VB,VC等语言串口编程实现.

楼主(2006-07-10):
请问那台达的使用手册上的应用指令是不是都是台达的MODBUS便利指令

网友D:
MODBUS便利指令专指下面3个指令
1.MODRD(03功能码)
2.MODWR(06功能码)
3.MODRW(10功能码)

楼主:
yangyafeng老师:你好!
   我问串口调试软件试了还是不能使用05指令,看来只有用RS指令试一下,我的PLC是台达的ES,版本是5.8的,

网友E:
可用中间变量,如:
ld= d0,k0
s y0
ld= d0,k1
r y0
这样可以用06指令

网友E:
可用中间变量,如:
ld= d0,k0
s y0
ld= d0,k1
r y0
这样可以用06指令
---------------------
http://hwkz.siteem.com

网友F:
通过编程口来控制吧
WPL软件能实现的功能,VB都可以实现

楼主:
上楼你能给我一个例子吗?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G:
希望使用MODRD(03功能码)读取 MODBUS 标准功能地址: 40001 应该如何设置这个地址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