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应变力数显表不停变换的数字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6-06-03):
一块应变力数显表,新的,刚装上去,连上电源和传感器后显示屏就乱闪,就是LED上噼里啪啦的显示不停变换的数字,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表是新的,应该不会是表的问题吧

网友A:
PID参数调整试下?

网友B:
是不是附近有干扰啊?

网友C:
只上电源看一下,以确认问题出在表头、信号线或传感器

网友D:
好象是自检过不去,一般仪表连电源后会自动跳了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