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11U和FM354应用问题

楼主(2006-06-03):
系统配置:CPU315-2DP,FM354,611U带PROFIBUS块,1-axis。应用在铝板带横剪机组,在进给夹送辊上安装了一个增量编码器,用来检测进给长度,接到FM354上。
现在出现的情况为,在CPU-315中,组态结束后,FM354绿灯亮,但CPU315无法进入RUN状态。诊断结果为:
STOP caused by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or unpermi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prese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startup disable
No relevance for user (SDB no.): 1000
No relevance for user  (Z2): 0000   (Z3):0000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 STOP(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611U控制器PROFIBUS的LED灯绿色,但我还未在控制器中设置控制字,简易面板报
E A831报警,查了一下,PROFIBUS的问题。
    于是将DB1000(从FM354中得到的)复制到FM354的block下,结果FM354通讯中断。于是从Hardware里删掉FM354,重新组态,才恢复为原来正常绿灯的状态。
    请教各位高手,我犯了那些错误,该怎样解决现在出现的问题?谢谢!!!面对FM354和611U已经三天了,JOG功能我还没有实现。而且CPU总是在STOP的状态,想抛开这个模块调别的都不可以。这些天,天天抱着英文资料看,看一天,才能在机芯里改上几个参数,进度及其缓慢,好头痛!!!所以上来叨扰大家,呈请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既然611U你设置的是一根轴,那你就要屏蔽掉另一根轴,不然通讯怎样建立,这个要用simocom来实现.如果还不行,你把接到私服电机的三根火线接到驱动的另一个端子上试一下,防止若你通讯的是第一根轴,而电机接到第二根州上去。关键是通讯协议建立正确。试试。

楼主:
谢谢!!!我这就去试一下。星期六下载了simoU,恢复工厂参数时,新的参数表中,初始状态的STW,ZSW都是连在B装置。现在都改在A上了,不过没注意三根火线是接在哪个端子上。CPU 的诊断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原来No relevance for user (SDB no.): 1000变为No relevance for user (SDB no.): 5
硬件我是把611U挂在DP上,和FM354没有线的连接,问过一位工程师,他说611U要是挂在DP上,FM354就没作用了。我原打算用FM354计量带材行走距离,然后控制611U起停。是不是这样用太浪费资源了??这样的组合是不是用起来也就会有问题出现。

网友A:
     611U本来就可以计算进给长度,而且该数据可以在上位机中显示,611U用位置非常精确的,不需要再用其它装置来测量.而且它走了多长距离都可以读出来的.它自带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看了端子了,只有一个,现在CPU还是在STOP的状态,把FM354拔掉,就能进入RUN状态。冰淋城下,你当时是怎样用的?把FM354例子下的FC、OB等拷贝过去,CPU就可以运行吗?FM354书中提到的DB1000,另一个好像是DB1600需要用吗?现在我准备放弃PROFIBUS-DP,用FM354的X3模拟口控制611U,感觉CPU的RUN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还是不会有进展,苦恼……

网友A:
      FM354我没做过,611U我做过,而且一条PROFIBUS上有6台611U所有功能都实现了.
      我觉得若是把FM354拔掉就能进入RUN状态的话,那你FM354通讯协议没有建立好.
      是这样的,只要有一点错误的话,CPU就不能进入RUN状态.

楼主:
冰淋城下,可以留个电话吗?
 我的e-mail:sh_zh_l@163.com

网友A:
我已经给你发了邮件。

楼主:
昨晚看了通宵的书,感觉所有的线都接上,block里没有任何数据块,jog就可以ok。上午试验了一下,电机发出通电的嗡鸣声,但R+,R-没有反映。好奇怪,接着迷糊中……等到攻克FM354的那天,真不知道该是怎样的飞跃。

楼主:
冰淋城下,邮件收到了,最近遇到的难题太多,差不多会经常叨扰的,先在这里请罪了!今天下午JOG成功,分析一下原因,好像是没用空格键控制R+,R-,错误犯的太幼稚!界面上的文字,在别人的帖子里描述为DB1里的相应点,正在努力的寻找,好像大部分都找不到,对不上号。

网友B(2009-05-17):
611u使能加了,模拟电压也给了,为何旋转轴没反映呢

           jstx_lf@yahoo.com.cn

网友C(2009-07-29):
冰淋城下,我用的是s7-300通过Dp控制611u的,怎么实现点动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