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怪现象

楼主(2006-06-03):
    电磁阀停电时不复位,要把线圈取下才能复位,停电时确定线圈已没电.以前都没碰到.

网友A:
常见问题!!

网友B:
   剩磁现象

网友C:
常发故障

网友D:
换个好一点的电磁阀

网友E:
真是这样,一般要更换.

网友F:
电磁阀质量问题

网友G(2009-01-11):
质量问题,应该更换一个

网友H:
可能是铁心和线圈间隙过小,有卡的可能,其次可能是铁心导向不好。个人观点,呵呵

网友I: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卡的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铁心和线圈间隙过小,有卡的可能,其次可能是铁心导向不好。个人观点,呵呵

这种情况见过,拆下清理就可以了

网友K:
有可能是阀芯与外套摩擦力过大,外套受损变形或者内部有异物。

网友L:
那是机械原因,卡住了,看里面是否有异物或者变形.

网友M:
有剩磁现象 ,也可能外套受损变形或者内部有异物。

拆开清洗清洗就应该解决了。

网友N:
1可能有卡的地方

2线圈有问题,建议换一个

网友O:
剩磁现象,你去退磁,清洗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P:
一般电磁阀的线圈为多大啊,我也碰到过这情况的

网友Q:
我认为是卡的可能性较大吧,因为剩磁的话,以前没有,现在有呢,如是新的,就有可能是剩磁。清洗一般就会好的。

网友R:
线圈有剩磁所致。供参考。

网友S:
是不是先导型的电磁阀啊,电磁线圈只是副阀,他需要一定的介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