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教施耐德PLC编程电缆TSPC1031的自制方法

楼主(2006-06-03):
求教施耐德PLC编程电缆TSPC1031的自制方法。或许详细接线图,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计算机的不知道。好向施耐德的连1,2两脚。1是正,2是负,

网友A:
具体那种PLC型号?

楼主:
NEZA小型PLC

网友B:
可以自制,但实际中屏蔽效果很差,特别是在有变频器等重干扰源的情况下......所以,最好买原装电缆.

网友A:
400 810 1315
这个是施耐德PLC总公司电话,你直接联系吧

网友C:
可以自制的,材料需要一个485转232的接口板和一个八针的圆口公头连线,具体的接线图发邮件给你,留下你的邮箱地址.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我邮箱是wp.fangzheng@163.com,万分感谢。!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D:
简单,实际就是RS485转RS232,但是需要注意采用Unitelway协议和Modbus协议时接线有区别。

网友E:
给一份好吗,邮箱:zhuangjinxingad@126.com

网友F:
大哥也给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mqh732315

网友F:
大哥也给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mqh72315@126.com

网友G:
大哥也给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zzyog@tom.com

网友H:
大哥也给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594022856@qq.com

网友I:
请问哥哥们,型号为XBTF034110触屏的程序下载电缆可以自制吗?
有没有这这方面的图纸可供参考,请给小弟一份,小弟 真的找的好苦啊,
lishenghui000@163.com

网友J:
用个R232转485就可以

网友G:
下面引用由青青草在 2006-6-4 8:31:00 发表的内容:
  可以自制的,材料需要一个485转232的接口板和一个八针的圆口公头连线,具体的接线图发邮件给你,留下你的邮箱…
--------------------------------------------------------------------------------------------
八针的圆口公头哪里有?在市场很难找

网友K(2006-08-08):
大哥也给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rh9257@yahoo.com.cn

网友L:
我的想学学,信箱地址:gaoqi_sy@tom.com
另:八针圆形公头可以在市场买到的,我刚买了20条

网友M:
我也需要,请问37系列的编程电缆怎么接线?

楼主:
没有试制成功,高手公布一个具体的接线图吗?

楼主:
急啊,各位,公司小不肯出钱PLC是以前旧机器上的。

网友N(2007-09-07):
哥们!给我一份,如何?lzgyi2905@sina.com
期盼!

网友O:
怎么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呀?

网友P:
我有只能和neza的通讯

网友Q(2007-12-11):
 哥们!给我一份,如何?

网友Q:
哥们!给我一份,如何?liuyong0825@yahoo.com.cn

网友R:
很简单的线
可以联系我们
QQ 596716790

网友S:
请问各位老大TWD系列的编程电缆可以自制吗?可以的话请也给我发一个:493154788@qq.com    谢谢啦!!!!!!!!!!!!!!!!!!!!!!!!!!!!!

网友T:
谢谢了,我想学习一下,能发给我吗?我的PLC是NEZA和TWDLMDA20DRT二种,如果有将程序上传和下载的资料就更好了。我的邮箱:peng_hua_jun@126.com

网友U:
zyd_tj@163.com
谢谢哥们也给我发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V:
TWD  LCAA24DRF。
手册有吗?
谢谢。

网友V(2008-01-14):
能贴出来吗?谢谢。

网友P:
用市场上卖的232-458口就可以

网友V:
请问楼上怎样连接。
用鼠标的八针口吗?能贴出连接图吗?
谢谢。

网友G:
源泉
很简单的

网友V:
张智勇你好:
能贴出来吗?
我这有RS-232/RS-422九针转换头。
八针头用鼠标头能行吗?
谢谢。

网友W:
请问普通电脑的鼠标电缆能用做编程电缆吗?谢谢!

网友G:
我就是用电脑的鼠标头做的
你下载个触摸屏的说明书就可以找到NZMAPLC的接口图片
也就是一个RS485通信口
只需要把RS232/485转换器的RS485 A/B接到相应的接口就可以
也可以用电视机S端子插口改,不过都需要把插头开膛破肚,因为对应的线没有引出来

网友V:
谢谢。
以后有问题还得向你请教。

网友V:
还是不会做。
那位高手能将图贴出来吗?
我想做一条。
谢谢。

网友V:
下面引用由袁泉在 2008-1-23 13:35: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
以后有问题还得向你请教。
--------------------------------------------------------------------------------------------
从哪里下载触摸屏的说明书。

网友G:
to 袁泉:
网上说明书有下载的,你搜索一下

网友V:
从哪里下触摸屏的说明书。

网友V:
刚才没看到你的帖子。好我下去。
谢谢。

网友X(2008-02-14):
买个RS232转485的头

网友Y:
十分感谢
有机会试用用下自制的呢!

网友G:
PLC插头的1/2脚不知道是不是画反了 PNP三级管普通9012/9015登都可以 电阻要求也不是太严 插头用电脑鼠标插头改

网友V:
谢谢大家的无私奉献。

网友Z:
我公司有8针圆头线

台州华欧电气
PLC、变频器、触摸屏、编程电缆
电话:15958635171   0576-82130852
E-mail: bhbsky1982@163.com

网友AA(2008-06-11):
首先要买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A+-------PLC/1   ,B--------PLC/2,      GND--------PLC/7;PLC端为8针圆口,鼠标的插口好像不行。我连的是TWIDO系列的。

网友V:
可以自制的,材料需要一个485转232的接口板。

网友AB:
应该是两三百一根,有必要冒险自己做?

网友AC(2011-06-15):
也给我发一份把,学习学习QQ63938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