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MMC卡问题

楼主(2006-06-03):
  我前几天不小心把MMC卡插到读卡器里面给格式化掉了 结果再插到S7-300里面以后就出问题了 CPU一直报错 而且PC-PLC也连接不上 换上另外一张以后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各位大虾要怎么把格掉的那张卡再恢复过来呀

网友A:
你只能找编程器再格式化,再传一遍

楼主:
我没有编程器呀 我一直都是用PC机的呀

网友B:
??
那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C:
两种方法:
1 如果你以前做过卡的镜像,那么恢复一下,如果没有,那么只能按第二种方法。
2 使用PG编程器格式化即可,如果没有 编程器,那么联系一下西门子客服。

网友D: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同样型号的MMC卡(买一个也不贵,以后还能用),在读卡器上读出镜像,再把这个镜像文件写入损坏的MMC卡中就可以了。要注意的是:把MMC卡插到读卡器,联上电脑时,操作系统会提示:是否进行格式化,这时一定要选择NO!

网友E(2006-11-16):
请问DataBlock,用什么软件从读卡器上读出和写入镜像?我用ghost试过,但找不到读卡器。

网友F:
请问DataBlock,用什么软件从读卡器上读出和写入镜像?我用ghost试过,但找不到读卡器。
请给我发邮件:netsh@tom.com

网友G:
没有办法了,你浪费了很多钱。记住,西门子的MMC卡千万别用读卡器去读取,如果你用了,它就变成了普通卡了

网友H(2007-06-18):
请问:用PG怎么格式化;是PG有专用插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