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动机,在没有三相(380V)电源情况下,可否改接单相220V的电源呢?

楼主(2006-06-03):
我们通常在电机铭牌上看到"380V\220V,Y\三角"的标示,这里的220V指的是三相220V,还是单相220V啊?一台功率小于2KW的三相电动机,在没有三相(380V)电源的情况下,可否改接单相220V的电源呢?功率在3KW以上呢?

网友A:
可以改用220V电源,但只可用在小功率的电机上面,选用电容的计算公式如下:
GC=1950I/Ucos(UF)
呵呵,不好意思,COS后面的那个字母打不出来。公式中U为单相电源电压,I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COS为功率因数。当计算出工作电容后,启动电容选用工作电流的1--4倍。
我试过的,电流要略大一些!

网友B:
小功率的可以
大功率的最好不要这样
一般功率要求小于1KW,才可以这样做。

网友C:
具体怎样接线啊?假如原接线盒上是按"Y"设计好的.工作电容怎样接,启动电容又怎样接呢?谢谢热忱的各位了!!!

网友D:
两组线圈串联,还有一组串联电容后跟前面两组并联

网友C:
对于电机预先设计好了的"Y"型接线(盒),需要做怎样的改动呢?要不要工作电容啊?如果电机预先设计的是三角接线法,又是否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动呢?

网友E: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用变频器,单相220V变三相220V,接成三角形即可.

网友F:
买变频器不如换个单相电机,或者拉一路三相电。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种方法。

网友G:
就是启动起来有点困难!

网友H:
220V指的是线电压,三角形接法。

网友I:
加一个启动电容,三相电机改成单项电机方法,六个接线柱分别是两个一组,把其中两组线圈串联后的一头与另一组线圈的一头接在一起(这一端接零线),其中两组线圈串联后的另一头接电容的一端,剩下的那一组线圈的另一端接电容的另一端,220v电源的火线任意接在电容的一头,电机就可以转了,如果反转了,就把火线倒到电容的另一头。
三相电机有三组线圈,A.B.C三相。
单相电机只有两组线圈,因为没有相位差,说已产生不了磁场,必须加一个启动电容。
改的电机功率不要太大,否则时间长了,会烧线圈的。

网友J:
是三相220V在没有三相380V的情况下,可以将电机星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K:
可以临时用用。

网友L:
只可用在小功率电机上,我只知道两种接法,但是我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M(2011-08-06):
XYZ三根线。XZ接电容的两端,接完后,XY接单项220。Z项不用,可剪去裸露的铜线包好。

网友N:
用变频器,单相220V变三相220V,接成三角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