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在没有三相电源的情况下,可否改接单相220V的电源呢?

楼主(2006-06-03):
我们通常在电机铭牌上看到"380V\220V,Y\三角"的标示,这里的220V指的是三相220V,还是单相220V啊?一台功率小于2KW的三相电动机,在没有三相(380V)电源的情况下,可否改接单相220V的电源呢?功率在3KW以上呢?

网友A:
不可以,三相接单相转不起来,3KW实际情况是听到电机有声响但就是不转,时间长了发热,保护开关该动作了

网友B:
求知妹,你是干什么的?

网友C:
"380V\220V,Y\三角"的标示,是指这台电动机可在线电压380V下接成Y形,或者在线电压220V下接成△,两者功率相等.一台功率小于2KW的三相电动机,在没有三相(380V)电源的情况下,可以改接单相220V的电源,但是不能直接接入,应加入裂相电路,使加到电动机上的电压为三相220V,并且相位互差120°.

网友D:
   懇請大師指點,什么是裂相電路?
    不慎感激!

网友E:
小不点000说的基本正确.三改单,是应急.不推荐.

网友F:
哦,明白了

网友G:
如果是两个千瓦以下的电机好象是可以通过变频器来完成吧。再说你是做什么用的?如果负载不是特别重,可以用这种方法,如果负载比较重可以借助变频器+电机+机械部分来完成。加变速箱也可以的。通过机械来增大扭矩,力矩。通过机械传动来达到所需速度。如果有不清楚的可以 通过QQ545490297交流。

网友H(2007-10-06):
1、小功率三相异步电动机多是Y接法的,相电压380V。把它按△接法,不用重绕,就是一台相电压220V的电动机了,而且功率不变。
2、要改成单相220V~,在上述220V三相电动机的基础上,三线端中的一端接一个电容器到另两端中的一端,另两端接220V~即可。
(电容量C≈1950IUcosφ(μF),I-铭牌上的额定电流×1.7321,U-220V,cosφ-功率因素,电动机铭牌上标有的)

网友I:
三线端中的一端接一个电容器到另两端中的一端,另两端接220V~即可。功率减小。

网友J:
    比较赞成dg5130992的办法!简单实用,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小功率的电机.

网友K:
我用电容带0.35的电机,很好用

网友L:
dg5130992说得好

网友M:
三相电机通过改接线方式,加一只容量合适的电容也可做为单相电机使用,但是输出功率会大约会下除到60%左右,也就是说一台1台1KW的三相电机,如果改装成单相电机,功率大约为0.6KW

网友N:
 junco: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6-3 21:16:00
       懇請大師指點,什么是裂相電路?
    不慎感激!

-----------------------------------------------------------  就是移相的意思!简单的说法就是加个移相电容!

网友O:
加个移相电容就可以了。C=??

网友P:
三线端中的一端接一个电容器到另两端中的一端,另两端接220V~即可。功率减小。

有时间去试试看,

电容量C≈1950IUcosφ(μF),I-铭牌上的额定电流×1.7321,U-220V,cosφ-功率因素,电动机铭牌上标有的)

网友Q:
  "380V\220V,Y\三角"的标示,是指这台电动机可在线电压380V下接成Y形,或者在线电压220V下接成△,两者功率相等.
  单相用移相启动,功率会明显下降.不建议采用

网友R(2011-04-07):
谁能告诉我改一个180W的三线电机成单相电机用多大电容

网友S:
当然是不可以了——好妹妹

网友T:
当然是不可以了......

网友U:
 我在《电世界》上看到过,小功率的,用两只电容就可以。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当然是不可以了......

网友W:
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呀?电机改改接法,我已经改过N台了,没问题!

网友X:
搞台变频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