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能否能同时有扭距和速度控制

楼主(2006-06-03):
各位帮主大侠:
    小弟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我想做一套伺服系统,即可以控制他的扭距输出大小,又可以控制他的转速和位置.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没听说过,可能嘛?速度位置控制地同时,力矩怎能保证?

楼主: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即使再多加一些控制模块.

楼主:
怎么没几个人回啊?这个问题很难吗?请各位大虾发表高见啊?工控里面不是有好多高手吗?怎么都不见了啊?

网友A:
同时有?当外部阻力变化,给定扭矩与给定速度不能同时实现,以谁为准?

网友B:
位置控制可以同时控制速度
位置控制中输出转矩恒等于负载转矩,负载变化,输出转矩也随之变化
不知讲的对不对

网友C:
是否搂主的意思没有完全表达清楚?
想同时完全控制位置,速度和转矩是不可能的,因为速度,扭矩是根据前级的给定和增益控制,自动计算出来的。
但是控制位置的同时,控制最大速度,最大扭矩是可以做到的,楼主所说的[控制]是不是指限制一个最大值?那可以在内部参数中设定。

楼主:
TOyyq641:
   基本上是你的意思 .我在控制位置的时候,如果我设了N 次位置变化量,那么每一段位置的值是否可以有不同的速度和转矩来反映?

网友C:
已经说了,能够控制的只是上限值,起到钳制的作用,设定的过大,起不到钳制作用。
例如,山洋R系列控制器,通过26,27,47,28,28,48脚输入进行位置控制的脉冲,17,18,19脚输入模拟电压控制正反向最大扭矩,最大转速只能通过内部参数(1个)来设置。

希望能控制转速时还是选用速度控制方式较合适。(在20,21脚输入模拟电压)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贴图

网友D:
两者可以同时控制?这么牛?

网友E:
一般地说伺服控制有三种模式即位移,速度,扭矩,位置控制可以同时控制速度,输出转矩随负载变化.

网友A:
"基本上是你的意思 .我在控制位置的时候,如果我设了N 次位置变化量,那么每一段位置的值是否可以有不同的速度和转矩来反映?"
理论上可以,但这不是伺服驱动器自己能完成的,需要额外的控制器。

楼主:
TO 刘岩利老师:
    请问按照您的思路,要怎么样才能达到那种状态呢?

网友A:
我可能还是没有理解你的问题,所谓“有不同的速度和转矩来反映”,如果只是反映的话,在位置模式下,驱动器自己在随时调整速度和转矩,即使在你所谓的一段位置以内,速度和转矩也可能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