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解迷

楼主(2006-06-03):
我公司有几条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设备,同样式环境下工作。每当放假过来开机。就会跳阀。主要是发热管加热更厉害。现只找到一种办法,电源地线取下就没事了,可以正常开机。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做了一个试验,原先是10A的漏电开关。换了一个15A的漏电开关。通电后机器正常加热了。流水线总闸也没有跳。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是那里原因。(1)换开关也可以。(2)取地线也可以。
我现在认为主要是像漏电开关问题,但那开关是韩国LG生产的。从电路分析看, 我漏电开关用10A,保险用的才8A。如真的是过流跳闸的话,它应该是先烧8A的保险。

网友A:
是漏电开关起了作用而不是有问题,应该是漏电而没走地线

网友B:
qq:168000452

一、 自动化项目设计
PLC编程、人机界面(触控屏)规划设计
步进马达、伺服马达、张力控制电路设计
变频控制电路、直流调速电路设计
      各种自动化(PLC)电路设计、电控箱制作
二、自动化电控电路维修
      工业控制电路板维修、注塑机电路板维修、PLC维修编程、
变频器维修、CNC数控电路板维修,各种机械设备电路检修、
印花机械设备电路设计维修、
三、进口自动化设备电路维修
PLC(可编程控制器)
三菱、西门子、松下、富士、欧姆龙、、、、
HMI(触控屏、人机界面)
EVIEW(MT) 、  HITECH(PWS)
FUJI(POD)、三菱(GOT)、、、、、、TEL:1353299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