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因数的疑问

楼主(2006-06-03):
大家好,我们发电时都喜欢把功率因数调高一些!
这能赚钱吗,因为功率因数不能调节有功,
而供电局是希望把功率因数调低些这样可以使系统稳定
既然功率因数不能调有功,为什么发电单位还希望把功率因数调高些那
调在额定不可以吗,这样不是更稳定运行吗!!

网友A:
供电局是希望把功率因数调低些这样可以使系统稳定.
是这样吗??罚你款!!

网友B:
那拉能说说:功率因数调高对企业有会么好处

网友A:
一般电力行业规定功率因数要大雨于0.95,主要是要减少无功功率,以减小电流,减小线损。

网友C:
 大家好,我们发电时都喜欢把功率因数调高一些!
这能赚钱吗,因为功率因数不能调节有功,
而供电局是希望把功率因数调低些这样可以使系统稳定
既然功率因数不能调有功,为什么发电单位还希望把功率因数调高些那
调在额定不可以吗,这样不是更稳定运行吗!!

不明白,发电厂能调功率因数?

网友D:
   功率因素好象是针对用电单位来说的吧。它是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当用电设备呈感性或容性负载时,功率因素就会小于1,功率因素越小,相等电流所做的有用功就越小,对电能而言是种浪费,所以供电所会有一个功率因素的标准,好象超过这个标准还会有一定的奖励。

网友E:
是这样吗??罚你款!!功率因数低,无功功率高,无功电流高,将使电压降低,上级变压器效率降低,电能浪费

网友F:
功率因数的提高对整个电网有利,因为无功电流是要流过整个供电系统的。所以按额定载流量设计的电网,会因为无功功率太大而影响正常的供电,一是系统中导线的电阻要消耗电能,二是线路压降加大会引起电压降低。所以功率因数低了,供电局要罚。

网友D:
但是我听说有些功率因素高的设备价格会偏高,所以厂家不愿意采购.

网友G:
一般电力行业规定用户的功率因数要大于0.95,主要是要减少无功功率损耗,

网友H:
以上回答的人都不了解供用电的考核关系.楼主说的发电厂上网供电,供电部门对发电厂进网电度的考核,而以上答的是用户用电,供电部门对用电户的考核.有知道的人来回答吗?

网友H:
谁有这方面的标准吗?我这里在是要求是:0.75度无功/1度有功.

网友I:
我们是要求在0.90及以上,低于0.90被罚,高于0.90奖。

网友H:
楼上还是问非所答~~

网友I:
该说的 志文2006 已经说了。

我的0.90是针对他的0.95而言,各地或不同的企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的标准,你直接问地调或中调不就得了?

网友J:
功率因数在发电厂是可以调的,我司就有一个6000KW机组的发电厂,供电局是二道贩子,它从发电厂购电再转手卖给用电用户,发电厂当然希望自己发出的都是有功功率,但供电局则希望电厂发的功率因数低些,同时希望用电用户的功率因数高些。
就象你去做商品贩子,进货价低些更好,但转手时又希望价钱高些。

网友H:
只有楼上理解楼主的问题,楼上的知道供电对你司的供电考核要求吗?

网友K:
根据有功功率的计算公式我们知道,在电压一定时功率因数越大电流越小,可以达到降低线路损耗的目的;据视在功率的计算公式可知在负载一定时,功率因数越大电网或变压器负荷能力越大。这是提高功率因数的好处。

楼主(2006-07-26):
大家好
如果发电机的功率因数从0.8提高到0.9会减少多少个电流
这个电流都是什么电流
能减少多少线损
能给点这方面的例题吗

网友L:
下面引用由cqss在 2006-6-4 21:49:00 发表的内容:
  那拉能说说:功率因数调高对企业有会么好处
--------------------------------------------------------------------------------------------
对企业所有用电设备极线路的受命影响,功率因数电用电容来做补偿的,电容本身是冲放电作用,这样可以使我们电压相对稳定,如电机也要电压合适就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电压低的话电流大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