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应用中变频器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2006-06-03):
系统正常运行时,上位PLC系统通过现场总线与变频器正常通讯,实现控制和现场数据采集,当因某种原因引起某台从变频器或电机故障时,故障变频器自动停止工作,另外三台变频器继续工作,主变频器控制负载在这三台变频器之间平均分配;当主变频器或电机出现故障时,主变频器停止工作,并发出故障信号,由上位PLC系统起动故障处理程序,通过变频器I/O端口,设置另外一台变频器为主传动,组成新的主/从工作组,按主/从方式继续工作,新的主变频器负责速度控制和负载分配。整个转换过程在2秒钟以内完成。
   ABB变频器的这种主从可以重新配置的特点,保证了转炉倾动系统在任何一台或二台倾动电机或变频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仍能继续工作,且不会出现电机负荷分配不均匀的现象。
   ABB变频器主从应用宏在主机从一台变频器切换到另外一台变频器的情况下,主从应用的速度环和力矩环仍然是在变频器内部实现的,具有极快的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而其它品牌的变频器在主从应用时,为了实现主机从一台变频器到另一台变频器的切换,必须把速度环放在变频器外部,例如在PLC中实现速度环,这样,速度环的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就大打折扣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上文中主从应用从新分配是如何具体实现的阿?

楼主:
主从应用中主变频器或从变频器出现故障有什么好的快速处理办法?尚未中的办法如何实现的,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09-12-24):
你们单位的转炉在主从切换过程中花费的时间真的就2S嘛?没有那么短时间吧,由上位PLC系统起动故障处理程序,通过变频器I/O端口切换用户宏太慢了。DP 的传送速率才1.5M和光纤比较起来还是慢,还有其他的方法嘛?直接在传动中速度和转矩切换可以不?这个还在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