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控制

楼主(2006-06-03):
哪位大侠有6000V 500KW电机控制方案(最好有图纸)望赐教!

网友A:
我们长里的高压除尘电机就是6000伏、500KW的绕线式,是采用两个高压接触器和600 A的低压接触器,利用金属电阻启动运行。

网友B:
我有这方面的,怎么跟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