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FIX累计电机运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6-06-03):
各位大侠:
  请问如何在IFIX上显示,并累计一台电机所运行的时间总量?比如:我开机后,送个信号给IFIX,则IFIX开始记时,并显示出所记的时间总数在画面上。当停机时,则不记时。如果再次开机,IFIX在接着前一次的时间继续记时。请问,该如何实现?谢谢!
(我用的是IFIX3.5)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去写程序吧。或者在PLC,DCS上做。一般可以选择在PLC,DCS上做的较准确。

楼主:
但客户要求在上位机上记录并显示那些累计时间,我不知该如何实现.请问,怎样才能在上位机上实现呢?  谢谢

网友A:
编写个脚本,可以记录在数据库里。为1时记录时间,为0时统计时间。
http://www.opc-china.com http://bbs.opc-china.com专业的工控网站,带你进入工控的殿堂,分享工控的乐趣,共享工控的经验。
还等什么,赶快加入。加入即获得积分,本站将定期举行各种资料赠送活动。专业的工控软件(IFIX,INTOUCH,WINCC,组态王),PLC(GE,SIEMENS,AB,三菱),DCS,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讨论期待您的参与,还有招聘信息等你。

楼主:
请问夏荷秋叶,在数据库中是如何记录的呢?要编个什么脚本? 谢谢

楼主:
请问,在IFIX中显示并累计一种设备的运行时间该如何做?
望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难道就没人帮帮我吗?

网友B(2006-08-30):
使用timer数据块,前面连一个di块,当di.f_cv=1时,timer开始计时, di为0时,停止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