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弹出报警窗体的问题

楼主(2006-06-03):
当有报警时,则弹出一个报警窗体,并显示出报警原因。当有多个报警时,则要在窗体中显示出多个报警原因。请问各位,该如何实现?谢谢
(我用的是IFIX3.5)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阿!谢谢

楼主:
用报警时,则弹出一个画面行吗?

网友A:
在画面中为每一个可能的报警建立事件对象,建立一个VBA窗体,已无模式方式打开,窗体中有一个列表框,在事件对象的代码中控制这个窗体,并在列表框中添加新的报警信息。

 //\\\  心宽路不窄,一路宽心玩!
 q~|~p  eMail:kuanxinwan@263.net
  \~/   MSN:wxh_ok@HotMail.com,QQ492402940

楼主:
王晓航大侠,可以说详细点吗? 我刚接触IFIX3.5不久,还望多加指点,谢谢!

网友B(2006-07-05):
我也想知道的啊
我做的一个工程也需要这个做,但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位可以教教吗?
可以发一个工程案例到我邮箱吗?谢谢了啊!
lihuabing102@sina.com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的啊

楼主:
我用事件调度可以实现,但是需要令调用画面

网友D:
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

网友E(2006-11-04):
  在画面中为每一个可能的报警建立事件对象,建立一个VBA窗体,已无模式方式打开,窗体中有一个列表框,在事件对象的代码中控制这个窗体,并在列表框中添加新的报警信息。

 //\\\  心宽路不窄,一路宽心玩!
 q~|~p  eMail:kuanxinwan@263.net
  \~/   MSN:wxh_ok@HotMail.com,QQ492402940
能详细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