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6-06-03):
我的PLC是FX2N的,通过SC-09电缆连接.现在只能读PLC 里的程序,不能写入程序.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PLC出了故障.谢谢!

网友A:
写入过程有什么提示吗?说清楚些吧。

网友B:
是不是写了密码?

网友C:
PC是什么系统

网友D:
第一步还是要检查线是不是完好的吧,再考虑其它的问题。。。。。。。。。。

网友E:
清除内存不就行了。

网友F:
不会是忘记将运行开关转到运行(RUN)一侧吧?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河北赵在 2006-6-5 8:58:00 发表的内容:
  不会是忘记将运行开关转到运行(RUN)一侧吧?
--------------------------------------------------------------------------------------------
最容易犯的低级错误~

网友H:
你用的是哪个编程软件的,用FXGP-WIN-C的,这个比较容易操作,至于线的方面的话,个人认为是没什么大碍,基本是读的出就能写的,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楼上说的开关打到了RUN,如果没有的话就基本是CPU板的问题了,FX2NPLC一共就3块板,电源和I/O是不大会引起写不进程序的,如果你能维修的话不妨自己拆下查看下通信IC这块地方是否有明显的损坏现象,如果没有就要一个个去检测料了.但最好是交给你的卖家维修

网友I:
监控开着?
不太清楚

网友J:
密码有误

网友K:
先将内存清除,再写入试一下;
有问题可联系;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44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加入请注明PLC)

网友L:
http://www.lsllhd.ik8.com/

网友M(2006-07-10):
下面引用由河北赵在 2006-6-5 8:58:00 发表的内容:
  不会是忘记将运行开关转到运行(RUN)一侧吧?
--------------------------------------------------------------------------------------------
FX2N的PLC正常情况下在RUN/STOP状态都可以写

网友N:
你好:
  你使用 的是原装的sc-09吗
  如果不是请确认一下电缆
  然后,你可以使用一下GX Developer

网友O:
1,读出程序备份
2,清除PLC内存
3,再次写入,步数设置范围全部
如果依然不行,可能是通讯口有元件损坏,请返回销售商处

网友P(2007-02-27):
是不是还在读出模式,在编辑里选中写入模式就好了

网友Q:
选中写入模式,注意RUN/STOP开关

网友R(2008-04-07):
你的PLC可能有点问题了,是不是写入时提示有什么写保护之类的?先清除PLC再试试

网友S:
用的什么编程软件,FX还是GX?QQ:38680350

网友T:
你是用的GX编程软件吧?把软件再装一次看看

网友U:
晕,你的GX软件是装的监视版的吧,能提出这么个问题来的肯定是个PLC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