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SP2远程访问OPC Server的问题,急!

楼主(2006-06-03):
操作系统均为windows XP(sp2),OPC Server与Client分别装在其中一台机器中,windows自带的防火墙都已经关闭,服务器与客户端同时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密码分别登陆。之前参考论坛中几位高手关于dcom配置的帖子,可是均没有配置成功,客户端无法连接到服务器,或者在客户端根本就找不到服务器。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本身刚刚接触opc的原因,很多问题不太明白!
dcom配置都有哪些关键的步骤,还有应该重点注意的是哪些问题呢?还请各位高手请指教,万分感谢!sdtchen@126.com

网友A:
你在连接服务器是 ,安装服务器的机器也要配置好,把该注册的文件都注册,还要看是不是真的注册了,注册的文件没有就给我留言,你是刚学习OPC,你先在你要连接的机器上,其中一个机器看是不是可以连接。之后再两台连接。我想你应该有连接的步骤。

楼主:
谢谢乐乐一天!如果我把客户端也装在服务器所在的机器是可以连接上的,读数也正常,但是当我用远程的客户端连接该服务器时,客户端可以搜索到装服务器的PC机,但是搜索不到该PC机上的服务器。请问这算注册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