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设计带无纸记录仪的温控系统

楼主(2006-06-03):
隧道窑式热处理炉,五个控温点。炉温1100度。要求可实现计算机异地监控

网友A:
请你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B:
用五台温控器带485通讯模块,在计算机上安装软件监控.找"天天学"帮忙!

网友C:
采用带485通讯的温控表,通过通讯接口与计算机连接,实现异地监控

楼主:
多谢.此类仪表性能?监控软件是否开放软件,或者厂家提供?以前没用过.望不吝赐教.

网友D:
   关于隧道窑式热处理炉,五个控温点。炉温1100度。要求可实现计算机异地监控的问题是完全能解决的。

 温度控制可选宇电AI-708AK1S带通讯的仪表;

 要求异地监控就需要有相应的软件来支持。

可选用北京亚控组态王运行版软件与Web版软件生成网页,同时要申

请固定的IP地址,才能通过上网来监控隧道窑式热处理炉五个控温

点。

  我公司已有完成的项目案例。

  如有需求请来电咨询。

技术服务部 邵工 13063058280直线电话0592-2632213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可以为您提供铠装热电偶、普通热电偶、热电阻等系列现场测温仪表,热工仪表大家-天康集团为您提供需要的服务!

   fzm@tiankang.com

网友F(2006-07-25):
找我们公司的项目部,可以帮您解决问题!
www.dwin.com.cn
010-62102630-607(刘工)

网友G:
都看看标题啊,人家说带无纸记录仪的温空系统啊!
就采用5通道的无纸记录仪(根据情况可选彩屏和蓝屏,单色的,性能功能差不多,主要是价格差异),可同时采集5个点的温度数据,记录仪可带通讯功能,根据据计算机的距离选择是RS485还是RS232通讯,将记录仪采集的温度数据传输给计算机显示或组态!

网友H:
楼上的,你名字里少打了一个“h”
无纸记录仪带个通讯接口
由计算机直接控制的话就看你软件怎么编了
如果由记录仪控制的话也可以,在记录仪上加个PID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I:
青岛做隧道炉的有好几家,我做过AI(宇电)表(宇电协议),欧陆(MODBUS协议),SHIMAX(MODBUS+协议),还有一种也MODBUS协议的等,有触摸屏的,有组态的.要做么?也有专用的带多点控制的无纸记录仪的,这个省事。wdo_1000@126.com

网友J(2008-06-29):
我有英国欧陆的方案,你发邮件到an9791@163.com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K:
我们有相关工程的方案,可以到我公司的网站上看一下。

www.sdxykj.com.cn

网友L:
这个只要找那些做这个仪表的,应很容易解决,好像也用不到什么特别的软件开发吧,以前我也是搞预处理炉的,只是多采用自平仪,后来有的也改造成无纸记录的

网友M:
http://www.xmzonzi.com,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直线: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杨先生,欢迎垂询!

网友N:
你可以联系我

有全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