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

楼主(2006-06-03):
双速电机在运行中可以切换速度吗?

网友A:
一般线路设计上不采用直接切换,而是要先停再运行另一种速度,当然也有直接切换的。

网友B:
可以切换。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双速电机设计上都是在电机停止的时候选择高速或者低速运行,不采取直接切换的.也许可以在运行中切换吧!

网友E:
双速电机在运行中可以切换速度的。

网友F(2008-09-06):
我用PLC控制过双速电机。。发现件很奇怪的事。从低速往高速跳没事。。但从高速切到低速就把中间继电器给烧了。。有高手能解释吗?谢谢

网友G:
可能是相互切换的时间不够,在转换时发生电弧短路,适当的延长间隔时间。

我们以前有一台小电机,是正向----制动-----停止,反向-----制动-----停止运行方式,经常烧接触器,有时几乎每天烧一个。后来,我们适当的延长了间隔时间,解决了问题。

网友H:
双速电机的设计完全适应运行中的切换要求,但是必须注意在线路中要互为连锁(按钮、触点)否则会出问题的。

网友I:
我的设备是三速电机,1,2,3.,3,2,1都是直接换速的,

网友J:
可以直接切换!但是从高速切换到低速时要时间长一点,防止烧坏交流接触器!!

网友K:
双速电机就是变换极对数,可以直接切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可以直接切换!但是从高速切换到低速时要时间长一点,防止烧坏交流接触器!!

网友M:
双速电机在运行中可以切换速度的。铣床上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N:
当然可以,功率比较大的双速电机高速档启动有时采用的就是先低速档启动,然后切换到高速档运行的模式,这样相当与星三角启动的效果,避免了对设备和电网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