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相启动电容

楼主(2006-06-03):
电风扇转速慢,换了同样大小的电容后仍没有变化!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A:
绕组损坏

网友B:
如果是绕组损坏会有以下现象:
1)不转,用手拨一下才能转
2)方向不确定,风扇原来怎么转启动后还是一个方向
还有原因就是调速电位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