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样共用一根零线可以吗?

楼主(2006-06-03):
这几天在安装一栋房子的照明电,主线是三相进来的,我把A相接空调,B相接插座,C相接灯具,零线只用了一根(共用)!也就是在进户之后所有的负载都是共用一根零线,现在还没有通电试,但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又想不出原因。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很好,不过零线要和相线一样规格.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不错
没有错误
正如楼上说的

网友D:
没装过,不过如果是居民楼的话,好象不太对.

楼主:
还忘说一件事!零线没有经过开关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零线不要经过开关 零线要和相线同线径

网友F:
正规来说不是很规范,1、要考虑三相负载分配平衡;2、零线千万不能断路,否则会烧东西;3、因为是一栋房子,进每户的电源一般是单相电源,零线和火线都要进空开的。

网友G:
楼上说得对,你是三相进户,应该有一个总空开,然后插座应该配一个漏电空开,零线也要进开关,否则漏开合不上。

网友H:
可以的,怎么用三相电进户呀?

网友I:
同意金牌电工的观点!
零线不应进开关吧!

网友J:
楼主,这栋楼为什么要这样安装?留下危险种子.
只拉一根相线不成吗?

网友K:
没什么大问题,关键是相电流要平衡。

网友L:
N不能进空开,也不用加漏电,N进空开搞不好会烧用电设备的。

网友M:
关键是相电流要平衡。

网友G:
TO新电工:我没说清楚,应该是三相四线进户,就漏电开关来说,如果零线不进开关,该开关是打不上去的,因为漏开内部实际上是一个零序互感器。

网友N:
同意金牌电工的观点!

网友O:
这是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P:
现在的居民楼设计了三相空调等的用电设备,主要分配好三相平衡。

网友Q:
如果三个分路分别装漏电开关,那么此共用零的配电线路就不能用.
总开关可以装一台三相四线制漏电开关.

网友R:
王老五说的不错!

网友R:
不过装都装了,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应该没什么问题!相线接空开,零线不接!

网友S:
可以是可以,不过ABC三根线的电流之和不能大于零线可承受的最大电流.因为家用电器火线上的电流和零线上的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T:
可以吧,不过还是注意点

网友U:
单独每相与零线在接上一个漏电开关我想那样会更加的安全一点

网友V:
   不要接两相电进同一家庭用户,很危险的

网友W:
同意楼上的,单个家庭用户只进单相就可以了,三相都进太危险,而且一是负载不好平分,二是万一零线断线或虚接会烧家用电器的。三是新房在装修时都会加装线路,不知情的电工有可能会接错线路,造成短路故障,个人认为此方法万不可取。

网友X:
感觉好像不太好,A相接空调,B相接插座,C相接灯具  A相所承受的电流,要偏大。会不会引起3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Y:
呵呵,明白什么叫 三无...了,... .... ...!回头看看,自家的入户电源是怎么接的...

网友Z:
可以用,有隐患

网友AA:
就是这样结的,没错!零线不经过开关是正确的,经过开关就不正确了。不过,你要尽最大可能将三相负载平衡

网友AB:
这么多人回复 就没有一致的观点

如果我不懂的话  那我听谁的  真的很杂

网友AC:
进线处装3相4线漏电开关,进线4根一样粗,现在的住房空调多要装几个应该分别装在ABC上,你穿线的时候照明考虑放3路或6路这样可以分别装在ABC上,插座和照明同。不要忘了装接地线哦。

网友AD:
同意金牌电工。
零线进空开的话,总空开不要用单极的,用4p。
空开选好点的,我曾遇到过,只断1相的空开。晕死!!

网友AE:
乱七八糟的观点,乱七八糟的言论,,,,

网友AF:
如果三个分路分别装漏电开关,那么此共用零的配电线路就不能用.
总开关可以装一台三相四线制漏--这样才能保证开关不会因A相用电眺闸

网友Q:
同意龙城闪客.实用,安全.

网友L:
这样可以,不过总的断路器不能用漏电的

网友AG:
安装不规范
同意龙城闪客.实用,安全.

网友AH:
这样是可以的,不过应采用放射式供电。

网友AI:
哈哈,大家是不是忽视了一个隐患,打个比方,A相对零线接了一个1000瓦的灯泡,B相对零线接了一个100瓦的灯泡,如果因为接触不良或其他原因,在仅屋前的零线断了,两个灯泡会怎么样呢?如果一路是大功率空调,另一路是个彩电,会怎么样呢?哈哈哈

网友AI:
三相进屋是很危险的,兄弟!!!,除非你家有三相电动机

网友AJ:
没有事,但零线上不能有断开,最好用粗一点的零线。且不能安装断路器和保险丝之类的设备。

网友AH:
居民楼不都是采用三线四制供电吗?照大家的说法,这种供电方式也是错误的了,要知道断零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少发生的,也是我们应该重点预防的。

网友AK:
试一试没问题,但长时间运行不大好。
1.不能保障三相相对平衡
2.不能保障N线因其他原因造成断路
3.再续

网友AL:
好是好,可你那样分配3相电就会不平衡

网友AM:
楼主同志:
    您是电工吗?????
    非法操作!
    请与程序供应商联系!
    先取得系统管理员的资格再说吧!

网友AN:
最好从进线处把零线分成三路,分别给三路火线。
避免一条零线断时,不影响其他两路。

网友AO:
N线要粗哦,要保证不会因过载等原因而断线。如果断了是很危险的

网友AP:
零线粗细要选择好!!

网友AQ:
有问题,三相不均的问题,大多数人都遇到,可上面的没有一个给出个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有条件总零线一定要重复接地。既还要多一根进户地。该地线一定与出线柜的柜壳及进户箱的壳体相连,并汇总于变压器地,此时进户箱的柜壳可接零线,这叫重复接零.
2。进线装三相四线漏电,零线不接开关是不对的.各相的零线必须有分开关送给各相,且各相一定加过压保护器230V.
3轻载的那一相,一定用过压保护器230V(你的插座前端必装)。

  好好看看安全用电,你的电工不及格.
解释:1,防总零线断后,还有重复接零和接地,可以让出线的漏电动作.
   2.防总零断后,零线会通过其他的用电设备反送另一相电压过来,因有分开关有隔离做用.且当轻载的那相设备电压超过230V后,过压保护开关切断供电.

网友AQ:
1.对三相不平衡的线路,重复接零接地必不可少.2.分支必装单相过压保护开关(230V).

网友AR: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Q:
我干了十几年,象楼主这种接法,早晚都会烧设备的。按我说的没错。
 过去条件不好,凑和还行,现在新国标都有了,还这样接。省了百十元就富了吗?
  顺说一下,工业民用自控,我干了多年。象楼主这种接法,我见的太多。同时这种接法,三相不均烧的设备见的太多。目前最可靠的就是有条件重复接零,没条件一定装过压保护开关,几十元一个,C45导轨安装。国产的进口的都有,230V专用在照明回路中。现在楼房设计必装。
 同意楼主接法的,电工都不及格.而且就不要干这行.害人害己.

网友AS:
大错而特错,家庭用电照你这种安装方式就用成三相电了,我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AC:
3相4线进线用照明在我这里漏电开关一定装,零线进漏电开关,家庭用3相4线进线是为了要装匹数大的3相线空调,乘下的负荷也不大,根据实际情况平均分配3相负荷,并且每路装小型短路器。零线在漏电开关下端通并接紧。重复接地没必要,断零一般是线没接紧,还有就是超负荷引起或质量问题。我想总零线大家不会单独接入保护开关的吧

网友AT:
    好象不太对吧!这种情况如果有两相同时在用电,而此时零线因为某种原因断路,这样不是变成两路用电器串联接在了380V的电源上?民用照明电哪有三相引入的。

网友AU:
上面的接法我提醒注意2点:第一,三相肯定不会平衡的,第二,零线绝对不能断线哦。此外也没啥。

网友AV:
支持zhengzheng,采用重复接零或零线重复接地。

网友AW:
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进线开关用断路器,再就是空调插座和一般用的插座用漏电开关,且零线过开关,照明用单开关,零线无所谓,听不听由你.

网友AX(2006-07-20):
接线没有错,只是在单相漏电进线上共用零线 .

网友AY:
就得用这零线,没问题的!

网友AZ:
这样安装的话,N线断,造成380供电,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BA:
可以使用但不规范,以现在的安装方法我想也很少这样做了.按楼主的情况.最好分三路回路.就是空调,照明.插座等备用电源分天单独回路.这样子比较方便日后维修.安全性更高.

网友BB:
该说的都让你们说完了,我只好……顶了!~

网友BC:
共用一个N的话要分别接过压保护,这样可以防止N断路后过压烧坏用电器

网友BD:
每一相最好拉一根独立的零线与进线的零线相连,不然太悬了

网友BE:
可以这样做,没有错的,零线本来就一根,你接的方式全是220V的用电.没问题的,但是最好把家用电器和插座弄个接地.安全第一.

网友BE:
漏了一点,零线一定不能断,还有就是在进户处做重复接地,采用TN-C-S系统来做,安全有保障,不然的话,可能零线一断危险大大的.

网友AO:
共用零线,可是可以,不过你要保证零线截面足够大,在发生故障是不会烧断,不过这么做是不允许的

网友BF:
zhengzheng说的道理很清楚,方法也很完善,我支持

网友BG:
安装不规范

网友BH:
我想知道正确的方法.我也觉得不安全.关注...
零线如果再做接地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BI:
 三相进屋是很危险的 因为很难达到三相平衡,整栋楼就更难平衡了,除非你家有三相电动机,零线不能小于相线

网友BJ:
你的系统又大问题把!!
我的理解是你的负载分配有问题!在一栋楼中应该把楼分为3区每相一区!平均分配。
总开关不可以装一台三相四线制漏保!否则你可以44看漏保能不能合上!!
   你应该在每个用户的插座上安单相漏保。包括空调。

网友BK:
没问题,零线规格和相线的一样.

网友BL:
危机四伏!!!!

网友BM:
希望你离消防队不太远。医院有熟人住院不花钱。零线断了或者变压器出故障时不烧东西我赔你钱

网友BN:
呵呵,没啥好说,该说的都让各位老师说完了.学到不少

网友BO:
三相分配太不合理了,这样零线很有可能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