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与工控

楼主(2006-06-03):
目前全世界都在号召能源节约化,请各位高手指点环保和工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环保的范围实际很宽,但最重要的是“三废”问题,而废水处理在当前是比较成熟的,大多数水处理厂和单位的设施都用到了我们常见到的工控产品,例如PLC/变频/各种仪表和分析仪器等。而废水的由于其来源复杂多变,每种情况处理起来工艺上多有差别,但基于化学处理过程上的类比和流程上的关系,在国内外大致有常见的几种处理方法(有兴趣者可以查阅相关水处理工艺相关手册和参考文献)。在过程控制来说较之其它领域,水处理控制容易些---至少比一般的化工流体控制简单些。
    除了废水外,废气处理,近年来国内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方面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硫/氮气,其次是氟里昂(---臭氧杀手)。就全世界范围内,废气处理方面做的都不够,从技术层面上看,脱硫/脱氮算是有成绩,因为其来源主要是重工业,如火力电厂,炼钢,化工,硅酸盐炉等等,所以脱硫/脱氮也是从这些行业着手。氟里昂的处理世界范围内几乎没什么成绩和长进,仅是停留在少排,减少或禁止能够产生氟里昂的工业品生产,如推广使用无氟产生的电冰箱等。国内脱硫/脱氮技术是前几年引进外国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当前应该是新兴行业,无论是工艺方面还是设备及其控制方面,都相当不成熟,虽然国内许多单位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生产制造及其工程实施,但大多数还是仿制阶段。当然,工程项目在全国各地的推广实施,所收到的经济效益,社会长远效益是很值得称道的。这方面采用的工控产品仍然象水处理行业那样,用的较多的还是各种PLC/变频/仪表泵阀之类,用DCS系统的也不少。这个行业是很不成熟的行业。从事该行业的人员可以多比较研读一些关于脱硫/脱氮工艺方面的文献,但就当前看来真正有价值好的文献少之又少!!!
    至于废渣等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无论是工程实际还是技术研发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成功/有限的工程案例还是引进外国成套工艺和处理控制设备。很多设备制造厂和工程项目实施单位在全国各地也开展了不少的工作,但总体上差强人意。各级政府部门似乎也不怎么重视。工控产品在该领域范围内的应用也如废气处理行业一样,不外乎那些东西。关于废渣等固体废弃物由于太多太杂,处理工艺上难度差别大,这方面的文献很希罕,只有很少的内容散登载有限的杂志上,好的专著目前还没见到过!
除了各种PLC/变频/仪表泵阀,DCS系统在环保行业有较大的应用外,IPC/PC-BASED产品在环保行业也有不少应用。大量的物理和化学参数需要检测,大量的模拟/数字量(顺序的和非顺序的逻辑)需要处理,决定了多数用于过程控制的工控产品在环保相关的工控项目中用到。一个好的环保控制工程师意味着一个好的(化学)工艺工程师,在工艺方面的贫乏将会给项目的实施带来困难!而目前,国家各级环保管理部门在具体工作上是冷热不定。

网友B(2006-08-30):
sands太棒了,对于环保您很专业啊。看来工控技术在环保行业还是大有作为,毕竟重视环保是大方向所趋,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也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