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中装载标签组出现问题

楼主(2006-06-04):
我用的是iFix3.5,在上位机画面做了若干PID调节:
标签名    P    I     D    PV(现时值)    SP(设定值)    CV(输出值)
####     ???  ???  ???     ????           ????          ????
我把上面6个值做成标签组,用脚本调用.问题处在启动iFix,运行,点击调节阀门,装载标签组,上面6个值还是????,但打开数据库,数据库里面有它们对应的值,刷新几遍数据库后,切换到运行,值就显示了.我想可能是装载标签组的脚本不太对,又不知如何改,哪位高手知道,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显示标签组的对象使用拷贝方式创建的(就是从其他文件或编辑过的对象直接拷贝过来)。
使用工具栏重新创建,然后再看看。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