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SJA1000无输出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04):
8个字节的数据已经写到输出缓冲器中,但是TX没有输出
不知道是否有的设置不对,
请指教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哪位好心的前辈可指点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好像不是像理论值那样高就会出错, 有谁验证了告诉小弟一声

网友B:
可能是收发器的问题,你换一款试试

网友C(2006-07-27):
可以尝试将SJA1000的tx和rx相连,看有没有输出,MODE设为自测模式。如果有,则是收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