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应堆:LG循序控制问题

楼主(2006-06-04):
有一铸造设备,原控制是三菱PLC。想改为LG PLC。原:STL S10   LD X27   OR M263   ANI M220   AND Y05  SET S11   LD X00   SET S30   STL S11.......
改LG为:LOAD S00.00  MPUSH   LOAD  P017   OR M263  AND LOAD  ANDNOT M220  AND P04D  SET S00.01   MPOP   AND P00   SET S00.16.......
两者梯形图相同。是一个分支:X00(P00)通,则到S30(S00.16)。X00(P00)不通,另外条件满足,则到S11(S00.01)状态。在三菱上运转正常,在LG上不能运转,P00通,也到不了S00.16。LG是否只能从00.00到00.01到00.02.......
  请教各位专家,望拨点。

网友A:
你可能又没看说明书了: LG的步进功能跟三菱的有点不大一样.他有S00到S99共100个大步,每个大步又分为SXX.00-SXX.99共100个小步,大步与大步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关系. 将对应大步的SXX.00置1就是说复位该大步,例:将S01.00==1,则S01.01一直到S01.99全部会自动被RST. LG的步进必须是连续的,一个接一个的,不能跳跃,例:只有S01.00==1,S01.01才会ON,有S01.01==1,S01.02才会ON,不能像三菱那样爱SET谁就SET谁. 清楚了吗?? QQ:121214266

网友A:
你可能又没看说明书了:
LG的步进功能跟三菱的有点不大一样.他有S00到S99共100个大步,每个大步又分为SXX.00-SXX.99共100个小步,大步与大步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谢谢ARTCAM,说明书我看过,大步与小步也清楚。LG步进只能是从1到2,从2到3.......;那象三菱那样,满足这个条件,SET 3  满足另一个条件,则SET20。这样的在步进内需要分支,该怎样处理呢?谢谢各位。

网友B:
LG的也可以这样,这种情况不能用SET

楼主:
zid-2003 :谢谢指点。您说:LG 的也可以这样,不能用SET,那用什么?我用out set 试过,也不行。请再指点迷津。

网友A:
别被zjd-2003误到了哦,LG PLC步进内需要分支时是通过激活大步来实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