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Net常见问题解答--待续

楼主(2006-06-04):
1:当在Ethernet上实现ControlNet时,是否在传统的OSI层中用TCP/IP替换了CIP层?
回答:层3和4没有被替代,是用Ethernet的层1和2代替了ControlNet的1和2,添加了附加的协议用来实现在TCP上传输CIP信息。

2:如果用电缆和2个中继器配置ControlNet,要求在3000M内通讯,最大可以配置多少个节点?
回答:两个节点间最大的允许距离是1000M,所以总共的节点允许数量是:3段x 2节点/段=6个节点。

3: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获取并分析ControlNet中的数据报文?
回答:可以采用Rockwell 自动化的一款产品9220-WINTA来完成这个功能,它可以抓取报文、设置过滤、触发并且有不同的显示格式,PCMCIA 可以选用1784-PCC

4:ControlNet允许多高的干扰信号?
回答:26dB.

网友A:
车间使用AB 的CONTROLNET同轴电缆网络,网络模块为CNBR/D和CNB/D。共26个站点。
其中有一个RSLOGIX5550 PLC的站点在每次放长假断电后再全线上电就会出现CPU 占用率100%的现象。这样就没法与其他站点通讯了,检查网络线很好。且过了一段时间后(大约一天时间),他的CPU占用率又慢慢下来了。又可以通讯了。真是奇怪呀!我百思不得其解,刷新网络更新时间没用,把时间从5毫秒提到10毫秒都没用。是时钟同步的问题吗?似乎也不是,是MESSAGE指令有问题吗?也说不过去,真的没办法了,求各位大虾帮帮忙吧。

楼主:
楼上可以把程序先清除或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进行测试,这样可以排除程序的问题。

网友B(2006-08-01):
察看Rslinx或Rsnetworx for ControlNet,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2006-11-17):
请问worldfip、conrrolnet的传输效率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D(2019-07-24):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