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对MR-J2S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6-06-04):
各位前辈:小弟初入此门,有几个问题向各位求教,望能指点迷津。小弟正在设计一台高速灌肠机,其中一个运动部件需要用到伺服电机,机械构造类似转台,设计要求;电机容量初定600W左右,电机轴输出端齿轮与转台齿轮减速比为1:2,工作方式为定位运行,电机轴转一周,部件旋转180度,所用时间≤60ms,电机轴转速1000r/min。要求0-1000r/min加速时间≤8ms,1000r/min运行时间为40ms,1000r/min-0的减速时间≤12ms 。间歇10-40ms后,重复上一动作,循环工作15秒后,停止30秒,然后再次循环工作。小弟想用三菱FX1S-60  PLC,MR-J2S伺服驱动系统进行控制,不知怎样才能达到设计要求,求助各位前辈给予指教!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FX1S没有60点

楼主:
不好意S!   初学!!!!连型号都搞不定!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
应该是FX1N-60MR

网友B:
"要求0-1000r/min加速时间≤8ms"
这个,个人不看好,你有没有算过这个角加速度是多少?乘上你的惯量,需要的力矩是多少?就算电机的力矩够用,响应也不一定够用。所谓“伺服电机加速快,从精制加到3000RPM只要几毫秒”这种话,是广告用于,不能随便信的。
我很期待后面有那家的卖电机的回帖说自己能做到。

网友C:
你的配置电气上肯定没有问题的,只是要T型的,详细可以联系我support@glat.com.cn,不收费的。

楼主:
谢谢刘老师及各位的指点!这套机械系统的负载轴的惯量很小,负载摩擦转矩如果控制的好的话,几乎可以不记,现在看来还是伺服电机的响应问题!谁家的电机强1快来报名!

网友D:
又一个初学的,学习ing

"电机轴输出端齿轮与转台齿轮减速比为1:2"
1:2还是2:1,转台速度大于电机速度还是小于?

FX1S,你打算用哪个命令,是无加减速脉冲指令,还是有加减速指令,有加减速指令,它有一个默认的50ms,也就是说,即使你设置为20ms,它也会以50ms加减速发出命令,大于50ms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50ms是默认的,还是和脉冲相关,要计算的,我记不清了

“伺服电机加速快,从零点加到3000RPM只要几毫秒”
伺服控制没有问题,要看电机本身的性能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