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校园
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6-06-04):
我想问一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选择以及和plc的连接,我用OMRON的plc型号为CPM2A,步进电机的选择也不太明白,我设计的钻床功能和ZK5140的功能差不多,但是具体技术参数不太了解,不知道选哪个型号步进电机,还有驱动器,还有驱动器在plc连线中接口的分配.

网友:
如果参数不了解的话,是无从选电机的,至少要知道电机应用中的转速和输出力矩。

楼主:
我做毕业设计,老师没有给出要求,所有参数我要自己定,我也不知道大概定多少,我参考ZK5140的参数,可是我从书上查到的资料只有:
脉冲当量X,Y轴0,01mm/STEP,Z轴0,005mm/STEP.
X,Y进给速度5-2000mm/分,Z轴进给速度1-500mm/STEP.
快速进给速度,X,Y轴5000mm/分,Z轴2500mm/分.
就只有这么多,我想大概确定一下一般长用的就行了.
还有我想问,调速是编程还是靠驱动器就可以?还有,plc的脉冲信号的频率1s时钟脉冲的频率是多大?

网友:
没见过ZK5140,而只基于目前提供的这些参数,不知道要什么样的电机。所谓常用,从几百瓦到几千瓦的电机都挺常用的。
至于如何调速,用步进电机的话,就是要调整输出脉冲的频率

楼主:
频率的调整是怎么个实现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