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初级问题

楼主(2006-06-04):
各位高手,好!我就不明白他的速度控制模式和转矩控制模式的优越性在哪里?

只要负载是在限定的转矩内变动,比如说速度控制模式是恒定的转速吗?用普通同步电机是否可以替代?(小弟电机学都忘掉了)

另外转矩控制模式是不是负载在限定转速下变动输出的转矩是恒定的!

网友A:
这个并不是比较他们的优越性,而是在不同场合的控制选择,对于你需要控制扭力的场合,你选择转据控制模式就比较好,同样,如果你需要控制速度,那选择速度控方式比较好,举个例子,我现在要用给某个产品安装螺丝,我想控制电机自动安装,而且由于产品不同,螺丝的大小以及安装需要的扭力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我选用伺服的转距控制模式,通过上位机设定伺服来控制扭矩的输出大小,来完成拧螺丝的工作,喝酒了,有点晕乎,不知道说的清楚不清楚

网友B:
说的好!
那位置控制模式呢?还有速度控制模式是什么意思?
谢谢回答

网友C:
这里的精华区,专门有关于三种控制方式的对比讨论。

楼主:
我没有找到这里的精华区,也不知道在哪里下面!
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就在你的页面里,本版精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