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激光雕刻机

楼主(2006-06-04):
请教有关激光雕刻机的详细信息及资料,能否在花岗岩石板上进行刻画等加工.想考察并进行购买.

网友A:
志同道合,呵呵
我还想在玻璃上雕刻,花岗岩石板不硬的话,是否可以切削加工?

网友B(2007-05-28):
我需要的是  纺织雕刻机器上的93C46的数据

网友C:
To “祝恩辉”:这样的欲求和话题不宜在本论坛发布,望配合。

网友D:
从工艺上讲,激光雕刻是高温烧蚀(雕刻物气化),而花岗岩石板熔点很高,恐怕效果不是很好。即使可以成像,效率也会很低。建议采用刀具切削方式。仅供参考

网友E:
如果是在平滑的花岗岩上刻花纹,没有问题。